请教个电机问题!

楼主(2012-03-06):
电机
:亚拓450用的450MX-3400KV电机
电调:好盈40A
2个礼拜前换了个新电机,用了段时间,现在有时一接电,油门一推电机不转,一抖一抖的,推到最大油门也没反应,反复接几次,有时有好了,但隔一天可能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换了朋友的60A好盈电调也不行,看来是电机的问题,请问哪位高手帮忙看了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插头没焊好啊

网友B:
缺相吧!要不电机引线根部断线或碰极了

楼主:
楼上的能说具体点嘛,什么叫碰极?应该怎么检查电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