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无刷电调电路里面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为什么Q4,Q5,Q6的S端要接P0.3口呢

文件名: 电调.pdf
描述: 电调.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ab4f1d1-6798-11e1-9774-0015c55db73d/

网友:
P0.3模拟输入,过流采样测电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会影响MOS管的S端电压么??这样会影响开始上电时下臂的导通么

网友:
应该不会,电流检测用的电阻通常应该是毫欧级,压降也是毫伏级。
只是这样就不知道AD测量的精度如何了,因为电压低。
实际的电调貌似没多少真这么干的。

网友:
沒有看貴規格書,應該是採集電流用的,在PCB上有一截康銅絲或者是PCB上面有蛇形走線,其目的是起分流做用,有了電阻值,和採樣電流以後,通過單片機內部AD,就可以計算出電壓,然後可以轉化成電流.

楼主:
THX LS LSS 我再看看

网友:
有这个的完整图吗?? 上一个看看 全部部分

楼主:
链接就是完整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