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打工仔三夹板快艇制作中!!!(准备安装)

楼主(2012-03-06):
工具很简陋,就一把美工刀,尺,圆珠笔。三夹板是厂里搞装修丢弃的废材料,省了点材料钱 ,准备配置:豹子4级KV2650,200A杂牌水冷电调,4S5000 30C电池,435铜浆,65CM的船体,等着发工资买电机,电调,充电器,电池。新手第一次做船,高手关注我,指导一下,谢谢啦,(配件已经齐全,准备安装)

网友:
看起来不宽。3674可能有翻船的危险

网友:
不加不加玻璃钢会散架吧

网友:
看着危危险险的   这样的船体上3674  。。。 不敢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电机是大,但是电池最大只敢用4S的。不管行不行先试试呀,你说是吧

网友:
木板对接触要上多点胶0,要不容易散架的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指点

网友:
这是CAT吗?

网友:
 樓主危險呀,船底是平的嗎?如果是的話,祝樓主好運 小心,小心。讚樓主自制作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说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虽然使用的三合板,但通长没有见到一块肋板,对船体的强度和完整性感到怀疑,如果没有玻璃布和树脂的加强,很可能会散架的。而且这种完全平的船底跑起来会很出人意料的。不要以为‘只要动力强劲,别的就都不必考虑了(马桶,砖头都能飞)’是真理。

网友(2013-07-03):
只要动力足 大理石也能破百

网友:
米米,我觉得平地和没肋骨是比较致命的,楼上各位都有提示到,另外木头船要上清漆?
你看过哪条船底是没弧度的?

网友:
這船應該容易飛離水面,不易控制。

本論壇有很好的Wild Thing Mono圖紙,造得好可以參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