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有了GPS后CF是不是就没什么用了

楼主(2012-03-06):
没用过玉兔,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
还没用GPS,不知道

网友:
我的还没到,用过以后才知道

网友:
GPS好像只是定点用的吧    没CF功能飞远了看不清四轴姿态很难拉回来

网友:
GPS接收端不运动的时候是不知道东南西北的,lz大概用过GPS车载导航仪,所以误以为GPS能计算出方向。

网友:
晕,两个不同的东西,gps是知道坐标不知道方向的,cf是知道方向不知道坐标的

网友:
说明书里详细提到的,群里的技术支持也N次提醒:罗盘功能与气压定高这两项功能不稳定的,或是有问题的,不能使用GPS功能。

网友A:
 新手问:升级固件时间要很长吗? 大概要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问:升级固件时间要很长吗? 大概要多久啊?

几秒钟,不是有进度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