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中立点问题

楼主(2012-03-06):
才入手450新手 请教老鸟们 设定尾
舵机
中立点的作用是不是保持两边行程一样 不会顶死 本人用的亚拓GP780+DS520 应该怎么样调节中立点? 麻烦老鸟们指教下 万分感激啦!!!

网友A:
尾舵机中立点的设定并不是在中点,而是靠尾管近一些,此时把尾旋翼折向同一边,从上面俯视,两片旋翼夹角大约30度左右,这个点才是真正的尾舵机中立点,至于左右撞墙,陀螺仪里应该有这一设定选项,进入该选项,陀螺仪会帮你设定左右极限。我用的FY GY650是这样的,不知你那GP780是不是这样。
建议你还是在坛子里多搜索一下相关帖子吧,肯定有答 案滴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选项 还是太菜 不过先谢谢你了 求教下有没有用GP780的朋友啊 能指教下吗 谢谢啦!!

网友C:
应该是指悬停时飞机不自旋时,滑块处于位置的那个点吧?

网友D:
gp780是在陀螺仪上面调节尾舵机的行程,具体可以看gp780的pdf,亚拓网站上可以下 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