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80

楼主(2012-03-06):
问下各位用780的朋友有微漂吗?? 大概20-30秒向右漂20度左右吧 是我没调好 还是正常的?、
舵机
是DS520

网友A:
我那个何止漂~~尾巴都甩出来了~~~大金鱼额,一会有,一会没的

楼主:
你那个应该是感度大了吧...

网友B:
我一直都是GP780+DS520 没感觉到温飘 锁尾刚刚的

网友C:
仔细调调中立点,我的也是调好就好了

网友D:
。。。其实就是尾变距顺滑程度 虚位大小 传动部分震动引起的 还有刮大风。。GP780估计对震动比较敏感。 我的GP750调好不漂,传动部分有震动的话就会慢慢的飘。。。不过非常慢了。1分钟10°吧。

网友E:
先谢了,我的780和520也差不多。

网友F(2012-07-09):
楼主有780的说明书吗

网友G(2012-08-11):
回复 网友B:
是飞450还是500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飞450的, 有2架, 一架TG450, 一架飞越450SPORT, 锁尾非常好, 刚刚的 ,前提是你要做好尾推的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