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的桨能不能用到无副翼机上?

楼主(2012-03-06):
升级无副翼以前的桨还能用吗?还是必须要用无副翼专用桨?

网友:
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了

网友:
哪那么多讲究

网友: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能用,一样

网友:
这都有的问。。无语

网友:
何處買副翼的桨 ???

网友: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网友:
 同问换无副翼后电机电调电池还能将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