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G4里面哪架飞机和MCPX差不多?

楼主(2012-03-07):
G4里面哪架飞机和MCPX操作差不多?有哪个师傅说下。。。。

网友:
凤凰3里面直接有MCPX

网友:
凤凰直接有··

网友:
凤凰里的手感跟真机很象

楼主:
玩了一会,感觉一侧身就会掉速度的。。。。。怎么回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玩了一会,感觉一侧身就会掉速度的。。。。。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了一会,感觉一侧身就会掉速度的。。。。。怎么回事呀?

MCPX的动力是比较差,容易掉高度。。。你把D/R调大一点会有改善,熟练之后,基本也不会掉。。。但是,想要像700一样原点翻,那就是天方夜谭了
在我看来,REALFLIGHT即使到了G5,手感都很不像,最早的XTR都比它象得多。。。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