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轨雕铣机 关键部件加工精度是选择IT6还是IT7?

楼主(2012-03-07):
线轨机 关键部件加工精度是选择IT6还是IT7?关键部分指的是 导轨安装面,立柱安装面,丝杆座安装面等。现在打算选用数显的龙门铣。    加工中心相同工件加工中心上和普通铣床 相同的加工量 费用会差别几成?

网友:
精度要求跟可换性直接相关, 导轨安装面,立柱安装面,丝杆座安装面都不是可换性件,不适用普通零件那套搞法,要不怎么会有铲刮一说,而且他们没有啥尺寸精度,要的是形位精度

楼主:
我没那个能力去刮铲,大部分同好也不会,基本是直接经过机加工,再调整

楼主:
看了加工手册 一般龙门铣精度达到IT7就算不错

网友A:
直线导轨本身有一定的平面度和高度等误差允许值的,不用那么太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本身有一定的平面度和高度等误差允许值的,不用那么太在意
这也验证了方轨弹性十足,硬轨才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