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bo 30 配置问题

楼主(2012-03-07):
大家好,我买了HIROBO SHUTTLE PLUS 30级空机KIT 还需要配什么样的舵机以及几个 和陀螺仪 哪个性价比比较高,还有启动设备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部件,我自己已经有HITEC 9CH遥控器和7通道的接收机。请哪位高手看到能否给个配置列表,新人在此万分感谢了!!!

网友:
这么老的飞机啊,不过确实是一代入门经典。既然是入门机,设备没必要挑奢侈的来,有需要的时候再说好了。斜盘,螺距和油门舵机一律用JR ES539,控里面拆的50块钱一个,除了速度有点慢,可谓是价格便宜量又足的好选择。陀螺仪选择面也很广,现在的直机已经进入无平衡翼的年代,传统的锁尾陀螺仪基本上二手区都在当垃圾甩。最适合新手的还是一代经典Futaba GY401,性能足够,调整简单方便,价钱现在多半在220~260这个范围,收的时候注意下卖家信誉,别买到螺帽版就行了。亚拓的GP750和GP780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调整起来没401那么直观。和GY401配合的锁尾舵机,最好的自然是Futaba S9254,另外亚拓的DS620或者DS650也还不错。启动器嘛不敢瞎说,没玩过油机的飘过……

网友A:
顶,经典入门机,4颗舵机用futaba3003足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飞机还在等待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经典入门机,4颗舵机用futaba3003足以。。

3003貌似不带轴承,所以车用多,空模专用的还是3001吧。另外,貌似3003还比539贵,木有性价比啊。

楼主:
哦 这位兄弟,小弟不明白 有轴承和没轴承的有什么优劣性。新人问题多见谅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3貌似不带轴承,所以车用多,空模专用的还是3001吧。另外,貌似3003还比539贵,木有性价比啊。

嘿嘿,重在3003用的时间长,90多个舵机尸体,从来没见过自己无故坏的3003

网友:
启动机用亚拓,雷虎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