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8FG改锂电

楼主(2012-03-07):
各位大师:T8FG能直接用11.1V的锂电吗?如果不能直接用怎么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A:
8FG原配的6S镍氢电池,用7.4V的锂电不是正合适吗,为啥非要直接上11.1V的锂电呢,准备把淘汰的动力电池改做控电?

网友B:
可以直接上锂电 用放电在5c左右的 我用的也是3s

网友C:
用2s的锂电!!!!!!!!!!!!!!!
懒得自己改,淘宝有卖现成的。

网友D:
我也是选了2个淘汰的2S电池改为控电,用舵机接头就可以(注意不要搞错极性),好用!
一个很烂的2S 900mah电池,2个多小时才放电到3.8V

楼主:
原有一块3S2200MA的锂电,想用到T8FG上,不知咋改,不行就把3S去下一片改成2S的直接用。

网友E:
3S2200ma能放进电池仓吗?

网友F:
赤道有5C的T8专用锂电了

楼主:
不改了,万一杯具说是不保修,下午到小商品城组了一块2400MA的Ni-MH大洋90,插头用T8fg里带的附件(S.BUS)头,要注意极性。谢谢楼上各位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