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疙瘩 咋弄?【有新想法了 跪请师兄出主意】

楼主(2012-03-07):
得到若干年前的专业通信电源的n个线圈 各位上眼看下 给提提建议

楼主:
有50-60斤(我猜的)比电焊机沉得多

铁芯和线圈贼沉  每个线圈都是2.8*8.5的扁铜线两根并绕 45圈 外皮上有   48v 200A字样

楼主:
我发现她是线圈  不是 变压器

网友:
做 个小电焊机。

楼主:
于是  拆开她

右上是 lixiaorong1973师兄发过来的第一批洞洞板

楼主:
问题在这

铁芯间竟然有个大胶木板?懂得请给讲解下
它里面是L型的钢片组合出口字型的下半部

上半部就是个一字形 之间是这个胶木板

网友:
胶木板会不会是气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要破坏她的环形结构 非要在内部加一个胶木班呢?   这应该是一个滤波用的大电感

楼主:
铁芯的组合 上部一字下面就是胶木班  可以做电焊  点焊  还是废料4堆?   我有四个这东西  哈哈

网友:
自己补个“I”铁芯,构成口子型铁芯,拆掉一组绕初级,可以做个电焊机。

也可以直接用作大电流电抗器,环形变压器改焊机变压器后,串接在输出回路里作限流用。可以根据电流需要串并绕组来调整电感量。

另外还可以用作大电流EMI滤波器。

网友:
200A电抗器.可用来做个电焊机或点焊机.

楼主:
俺的打算 改电焊 或 拆开扁铜线圈改点焊

有懂得的师兄多开导啊

网友:
既然有一张胶木板隔断磁路,那肯定就是应用在直流回路中的低频扼流圈,或者叫功率电抗器。如果要改电焊机,需要核对一下铁芯截面积,必须达到90平方厘米才能用2伏/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量了一下 差一点 截面 6厘米*11厘米 看来的从头学

网友:
做点焊机正合适!

网友:
我也有电抗器,小的,观摩中!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您说对了 电抗器的气隙 研究了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