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动力配置替代方案。。。(附图纸)

楼主(2012-03-07):
本人新手,最近在做一个pitts的KT机,在做动力配置的时候犯了难,因为图纸是英文的,而上面推荐的动力配置我又不是很懂,所以想请教各位,替代这个配置,有什么好推荐,谢谢。。。(另:图纸上有推荐2208的无刷电机,最好是和这个配套,小弟上淘宝也好淘些。。。)

为了更加直观,我把图纸也传上来,顺便造福一下像我这样的新手。。。

文件名: pitts.pdf
描述: pitts.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8d9dc45-6808-11e1-8386-0015c55db73d/

网友:
用2212 1000KV的比较好

网友:
根据图纸的要求: 建议使用 2212 /34 外转子无刷, 25A (好盈或进口电调), GWS 1206 减速桨, 3S 700mAh - 1200mAh 锂电.

翼展 759mm.
重量 311g - 368g.

看上去这是属于3D机的, 飞失速动作合适; 配置比较变态, 新人会较难掌控.

PS: 楼主提供的下 载地址,点进去后会弹出色 情内容的广告.

网友A:
如果买不到合适的无刷电机, 建议楼主试试如下替代的配置:
有刷370减速组 + 1080减速桨.
30A有刷电调.
2S 1300mAh 以上锂电.

这个尺寸(759mm)的双翼机机型, 也可试试 KV1100-KV1200 2208 无刷,  GWS 8040 或者 GWS 8060 直驱桨.  3S 1000mAh 左右的电池.
如果用来飞航线或者F3A的动作, 应当会比原配的效率高许多, 但不一定适合于失速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尺寸(759mm)的双翼机机型, 也可试试 KV1100-KV1200 2208 无刷,  GWS 8040 或者 GWS 8060 直驱桨.  3S 1000mAh 左右的电池.
如果用来飞航线或者F3A的动作, 应当会比原配的效率高许多, 但不一定适合于失速动作.

使用平板翼型(尊重图纸设计即可)时, 试试这个配置吧.
飞航线估计很爽, 也可以飞得很快.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按照 你 说的这个配置去买了。。。过几天就能到货。。。就是电池买贵了点。。。75大洋一个。。。新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不到合适的无刷电机, 建议楼主试试如下替代的配置:
有刷370减速组 + 1080减速桨.
30A有刷电调.
2S 1300mAh 以上锂电.

这个尺寸(759mm)的双翼机机型, 也可试试 KV1100-KV1200 2208 无刷,  GWS 8040 或者  ...

桨小转速高,貌似不太适合3D机的啊。翼展快800的3D机,还是用9~10寸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小转速高,貌似不太适合3D机的啊。翼展快800的3D机,还是用9~10寸桨的比较多。

上面 370有刷+减速器+1080桨的配置, 是跟图纸上推荐的相近的, 使合3D.
下面 8040 或 8060 是适合飞航线或者3A动作的, 不适合3D.

网友:
关于3D机, 手头仅有一架的数据, Yak 55, 1256mm 的翼展, 1120g, 单翼, 使用的是13英寸的桨.

对3D机不了解, 只是感觉近800mm的双翼机, 按原图纸推荐的配置, 有点儿夸张,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不小心超重了。。。今天把主要部件都称了一下。。。440克左右。。。电机是2208,配的8060的桨,还能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