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devo8s救教

楼主(2012-03-07):
前几天进了一台MINI CP+DEVO8S,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要重新对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对频好了玩了一个电后控没关换上第二个电时又对不上频了,JJ的灯在慢闪就是对不上频,要JJ不拔电池后关控再开来对频就好了,请懂行的帮帮小弟,先感谢

网友:
开控10秒内接上电就行了

楼主:
还要这样啊,谢谢LS 的,

网友A:
楼主情况和我类似,不过我比较严重,已经返厂,据华的技术说是对频时有乱码

网友B:
先上飞机电再开控等灯长亮了推下油门再油门回零舵机一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固定ID吧,换电池可以不关控,不过不符合安全习惯

兄弟,换电池还要关控再开吗?那每玩一个电池都要关控再开?从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情况和我类似,不过我比较严重,已经返厂,据华的技术说是对频时有乱码

兄弟,返厂要找谁?才买了几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飞机电再开控等灯长亮了推下油门再油门回零舵机一动就OK了

兄弟你这样是对频吗?这样之后还会不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常见。一般来说对频都是要先开控再插电的,但是我从来都是相反,否则就对不上

楼主:
楼上的用的什么机?还有mini cp改350mah电后玩3D能玩五分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上飞机电再开控等灯长亮了推下油门再油门回零舵机一动就OK了

很怪,说明书上说先开控再开机,可是这样对不上,反过来开就对上了

网友:
标题

顺序错了,小心机机失控自己转起来,小概率事件,装上就是大损失。

网友:
对频时jj放平,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常见。一般来说对频都是要先开控再插电的,但是我从来都是相反,否则就对不上

兄台是玩华的JJ吗?难道是通病?还是只有DEVO的控才会?

楼主:
再问一下你们的DEVO8S控那个MIX按键会不会很松?感觉这个键比别的松很多,别的键扳一下会"卡"响一下,但这个键不会

网友:
我说了,换电池以后放平不要动就对上了,你拿在手里永远对不上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