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KV值····怎么看无刷电机的 功率 转速啊·

楼主(2012-03-07):
RT 现服役·MCPXv1 , 10A.M5!

网友A: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90509寸浆)至8*6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

KV1800左右用7060
               KV2500-3000左右用5X3

KV3200-4000左右用4530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KV10001060
  KV3000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路过都放低d野~

网友:
标题

OS OMG 4832 kv500
os为厂家命,omg为电机系列命,48为转子直径,32为磁铁长度,kv500指每增加一伏电压,空转转速提高500转/分钟。
转子直径和磁铁长度越大,最大功率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飞电直···上面写着 kv11000= =这么高啊············

网友(2012-04-25):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 ...

受教了!新人特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