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同好:车用舵机和空用舵机区别?

楼主(2012-03-07):
1.同样的速度和扭力
2.不对比耐用度
///精度不同吗?回中精度不同吗?

网友A:
我自己感觉。 如果用在十字盘上 效果应该不错。 车用舵机 一般都是模拟的。 个人愚见 感觉模拟的比数码的 寿命要长。 曾经的KDS 9克,飞过200起落有余!!! 不过 锁尾舵机 建议用 优质的数码舵机。

网友B:
貌似车用很多都是防水防尘的,车用舵机一般比同尺寸的空模舵机力量和速度大的多

网友A:
前几天 问过玩车船的朋友。 他们说 车船的舵机几乎很少坏。 至少2年以上。 就拿大越野的方向舵机来说。。。 有个帖子说的很好。可惜 没有 说的很明白 很直接, 就是 模拟舵机的寿命 是数码舵机的 N 倍!!! 相信知道这个的人不少, 但是就是没有说的。【一定有什么阴谋阳谋】 万分 BI SHI .

网友C:
车用船用舵机不受重量的限制吧所以就相对皮实点啊

网友A:
不是 皮实的问题。 我所见到的油动大越野的方向舵机 也是 模拟塑胶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