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力V911 各方面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2-03-07):
我现在想买大伟力V911   就是不知道各方面性能怎么样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山寨华科尔180D,
性能上肯定不及。就是价格便宜~
大锤子机的性价比最好的目前是美嘉欣F45,300刚出头

网友:
大锤子机的性价比最好的目前是美嘉欣F45,300刚出头

LS正解

两只JJ我都玩过:

现在大911卖240元(旧客价,新客要300)。
好处是最便宜、稳、抗风(3级)、耐炸、配件齐而便宜。
缺点是垃圾控。

现在F45已降价至300元整。
好处是更大、更漂亮、更先进(可直驳航拍)、耐炸。控更是神,
可即改换美国手 / 日本手,控屏可作多面调机,摇杆比较顺滑。
缺点是不及大911稳和抗风、配件较贵和难找。

建议LZ自已搜搜比较好了。
但这些都是锤子机,二三百元的玩具。
手感跟450完全不同。只宜玩玩、练点舵面反应而已。
不宜太认真、也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和期望。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大911耐炸,配件便宜,不过控差点,主电机退磁块!F45的话,做工不错,控有点像专业,而且改无刷很简单方便,还有航拍设计,价格稍贵,配件价格较贵,暂时还难找,看自己的需要吧!

网友:
包括用更好的遥控器代替···那还有差距么?呵呵··

复bangbangop兄:

(1)  大911暂时仍未找到其他好控可对上频的。

(2)  所有大小锤子机都只是玩具。因你已有V911,
      建议你考虑有副翼机。会较难飞,但这才是真正航模。

陈伯

网友:
抗3级风力?
陈伯:不抬杠的前提下,请问那3级的风速是多少?
网上查 询后得知:3.4~5.4米/秒(大陆网站提供的参数http://rd.fy.cn/kepu/puji/wind.htm)。
换算一下约等于12.24~19.44公里/小时哦。
比得上快速骑行的自行车了吧?

网友:
好像这款机不是伟力出的,是飞轮出的FX059吧,还是抗风,昨天在海边飞这款,风有四级了,照样容易做动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