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协翼龙真心求教。。!

楼主(2012-03-07):
山寨白翼龙 2214 1400KV 7*6浆
昨日装好试飞
发现一个问题 小油门可以 加大油门 抬头严重 这是为什么 该怎么调啊?

网友A:
电机没有安装好,把电机下压。形容下就是让螺旋桨离那根粗的主碳杆更近些

网友B:
下拉角的问题 或者机头配点重

楼主:
原来如此 我今天装两块2200的电池试试去

楼主:
不行的话 我就改下推力角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另外还要注意重心。

网友D:
飞翼龙重心很重要,一般都偏后,想办法靠前点。

网友E(2013-10-17):
以前我看帖很傻,只看帖不回帖,看到论坛里好多比我后注册的人都成主天使了,我才后悔莫及,于是我保存了这段话,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主天使了!

网友F:
我刚入手一个艾特翼龙,下周到货。

网友G:
推力线的问题,把电机的安装方向往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