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jj主轴有上下之分吗

楼主(2012-03-07):
提示:

网友A:
拿另一根掉头比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你买的主轴是不是中间没有一个限位槽的啊?如果有那个槽,要刚好露出上主轴承座才对。

网友C:
亚拓的有LOGO的在下面,从上往下插入即可~~飞越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D:
标题
限位槽刚好露出主轴承 限位器刚好能卡主限位槽

网友E:
当然分了

网友F:
............有的吗,亏我入了一年魔😭

网友G:
FY450PRO主轴端面有孔的那头在下,其他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H:
 主轴上的孔离底端的距离长的一头在上面

网友I:
装反了主轴会上下动的。难道这样也可以飞?

网友J:
插反了相当于没有限位槽,倒飞可能不太好

网友K:
有上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