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250

楼主(2012-03-07):
我是新手,连控都不会设置,请问250机机,2801rpo控,应该设置哪几项东东呢?能否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
标题

1,倾斜盘模式,
2,舵机正反向,
3,倾斜盘调水平,倾斜盘舵机行程一致,
4,舵机中立,螺距调零,
5,设置油门曲线,螺距曲线,hold开关,idle开关。
6,尾舵机矫正,
7,设置d/r和exp和swash调节舵量敏感度,
楼下补充。。

楼主:
油门曲线一般是不是:0-25-50-75-100
螺距曲线呢???

网友:
潜水吧!依你目前的理论水平,飞不起来的!
会秒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一般是不是:0-25-50-75-100
螺距曲线呢???

我的控是14通,普通模式油门曲线是一条抛物线,建议0-35-57-70-90
螺距曲线中间平缓一些就可以。

网友A:
螺距曲线 -2、0、25、50、75、100

网友:
就算说了LZ估计也不懂的,油门还可以参考,但螺距是量出来的,控上面那个值每个人都不一样

网友:
把电机线拔掉,设置的同时观察螺距,十字盘动作,多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曲线 -2、0、25、50、75、100

无语,螺距曲线出来负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负螺距  怎么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负螺距  怎么倒飞

-2是度数,其他是螺距曲线数值,搁在一起说得加上单位。

网友:
8楼太有意思了。

网友:
8楼怎么百分比之前加了个-2?。。。 六个数字??要度数应该都写度数吧。。。另外2L正解,多潜水看看吧。。。要调的东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

网友:
学到东西马上走人

网友C:
250的确不太适合新手,难调、难飞。
有毅力多潜水还是可以搞定的。
沙发列举的项目都已基本囊括。
油门曲线可以试试0,30,60,80,100
如果拉杆长度正确的话正常螺距曲线40,45,50,75,100
3D螺距曲线0,25,50,75,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的确不太适合新手,难调、难飞。
有毅力多潜水还是可以搞定的。
沙发列举的项目都已基本囊括。
油门曲线可以试试0,30,60,80,100
如果拉杆长度正确的话正常螺距曲线40,45,50,75,100
3D螺距曲线0,25, ...

沙发其实还差了最重要的一个:
0.将2801pro遥控设为2801(8通)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