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GPS测试。最后炸鸡了,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2-03-07):
一共测试了4次。。上午3次,返航都好好的。精度大概3-5米。我吧返航和自降设置在一起了。。下午再次去测试GPS。这次带了摄像机,想为大家拍摄下GPS的稳定性。没想到,意外就发生了。。定杆的时候好好的。一开自动返航,就完蛋了。。开返航后,我手没有操控遥控器,直到炸鸡都没有操控一下!先声明下,炮没有炸住飞机。离的还很远!想请玉兔的技术给解释下,什么情况!。。如果这么不稳定,那以后都不敢用了!而且返航的速度之快啊。。我是那么相信兔子,我一直坚信它会自己调整过来。所以直到炸鸡的那一刻,控还是一下都没有动!

网友:
 这是真的吗?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
一开自动返航,为什么跑那么远啊!
直接飞出去了啊!

楼主: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坐等玉兔技术给个解释。。如果罗盘或者定高出了问题,那定杆应该也不行啊。既然定杆可以,就说明定高,罗盘和GPS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返航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自动返航就是找目标炸?

网友:
放地上之后怎么飘这么远啊。。。。。

网友:
回航速度太快掉高度了。

网友:
鉴定报告:
第一,LZ用的是天7+朗宇2212,电调电池没看清
第二,最后出现炮声,然后JJ坠落

网友:
玉兔要感谢LZ的小白鼠精神,如果确实是飞控的责任(即使是部分责任),玉兔要适当赔偿。其实没多少钱,朗宇的A电机、折叠机架、桨也不是APC的。

网友:
很明显 兔兔被鞭炮吓到了

网友:
又看了一遍,LZ你临炸鸡前的两秒是不是收油门了?至少炸鸡后你的油门是最低的!

楼主:
没收油门,在飞机落到地上后,我才把油门关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收油门,在飞机落到地上后,我才把油门关了的!

如果如你所说,那么我看多半是飞控的责任。而且有很多人反映回航速度太快了。建议今后的固件加以改进。应该学习大疆的做法,距离远的时候可以快,距离近了,就自动减慢回航速度

网友:
群里有人说跟启动了自动降落有关系

网友:
我想是回家和自动降落设到一起了。在GPS到达回家点后开始执行自动降落程序但是因为速度快冲过去了。然而自动降落程序没有关闭造成的。看来自动降落这个功能还是尽量少用。为你的4轴目哀三分钟

网友:
楼主启动玉兔的自毁模式

网友:
玉兔可以把这个案例作为一次很好的危机营销的机会!主动与LZ联系,寻找问题并商讨解决办法,这才能让更多的人支持玉兔。

楼主:
本能反应,飞机落地了。肯定要关油门。。16楼说的有道理。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经过半天的努力。飞机已经修好了,再去测试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能反应,飞机落地了。肯定要关油门。。16楼说的有道理。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经过半天的努力。飞机已经修好了,再去测试GPS。。

支持

楼主:
风太大了。。明天再搞!

网友:
请楼主与我联系。

我们会重视并仔细分析事故的原因。初步分析,事故与反航时掉高度有关系。

请楼主将飞机当时的开关定义图发给我。

顺便提醒一下所有使用玉兔GPS的模友:一定要仔细看说明书,要保证罗盘功能与气压计功能正常,并且在打开自动返航后,必须保证自稳与定高功能打开。

网友:
我咋看最好像失控一样来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且在打开自动返航后,必须保证自稳与定高功能打开 ...

这个不对, 應该在飞控接收到自动返航的指令后..主动强行把自稳与定高功能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 應该在飞控接收到自动返航的指令后..主动强行把自稳与定高功能打开...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对, 應该在飞控接收到自动返航的指令后..主动强行把自稳与定高功能打开...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

也建議大家少安無噪,任何新產品初推出時都会有未盡完善的地方....这也正正是 5iMX 提供这个園地给广大模友集思广益的目的..多提些意見,待广家以作改善...

网友:
大家要淡定

网友:
看了录像感觉你的问题是吧gps返航和自动降落放在一个通道的同档位上,  自动降落是逐渐减小油门,gps自动返航这么高速度 减小油门到一个门限值时就失速了,看了你的飞行录像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应该 自稳+定高+gps自动返航 放在同通道同档位上 就可以解决!

建议玉兔固件里面 可以设置gps返航油门设置  可以自由设置 或者 随距离 逐渐减小  或者阶梯式 距离远于30米 中高速返回 近于20米 开始低速返航!

还有一个问题 开了自稳 如果高速打副翼就会失稳  这是前面就发现的问题 如果自稳+gps高速返回 开启一瞬间 会产生一个大的动作 有可能失稳   我感觉 gps自动反航 写成一个程序一样 开启gps返回 机器先执行自稳 再判读距离 根据距离自动控制油门返航  到达起点坐标 自动执行自动降落程序  当然 这个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因为目前兔子还不支持自动壁障 如果飞行的是曲线 如果自动返航中是直线返航  碰到树木 建筑就完蛋 。

后期兔子还需要开发osd  设置航点自动巡航等功能 这样航拍就可以 在google地图上 设置好航点( 飞行器的三维坐标 +云台的两维坐标  )  自动完成飞行和摄像

希望玉兔可以做成中 国最牛 也是最有性价比的飞控系统, 现在硬件基本具备条件 就是软件开发的问题了 当然玉兔还需要很多东西才能完成这么高的课题。

呵呵 以上几点不成熟看法 大家多拍砖!

网友:
楼上分析透彻 昨天申请的就如此厉害

网友:
意見中肯,有建設性

楼主:
我返航的时候所开的功能(自稳+定高+返航+自动降落)!玉兔GPS说明书说写的:(建议把自动返航和自动降落设置在同一个档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GPS说明书说写的:(建议把自动返航和自动降落设置在同一个档位)

这个有问題, 自动返航時 不應设置 自动降落...太危險了,,炸鸡事小, 周遭有人就太危險了. 應待返航后,由駕駛員依現場情况來啟动 自动降落 或直接手动降落..

网友:
你单个测试自动降落 和gps返航 功能后 自己思考如果是远距离返航可以叠加吗?  如果是同步执行两个指令  远距离高速返航 同时减小油门 结果就是失速炸机! 可能他们测试过 如果是近距离gps返航+自动降落 几秒钟就回来了 可能没有问题   大家加gps 根本就不是为了近距离飞行 都是希望超视距飞行,那么返航根本不是几秒能完成的! 所以需要一套返航降落程序 而不是同步单个打开两个功能,想把这些做的完美 还有很多可能产生的问题需要改进,我上面只说了简单的想法  以后我慢慢说吧!

网友:
目前玉兔所能执行的是指令+传感器姿态自动修正  而不是一个高速智能的计算机控制的自动系统 指令冲突的时候 不能自动修正,所以设置的时候要考虑各种可能, 飞行距离 飞行高度 姿态转换 传感器感应范围 净空程度 任何一次失误背后就是炸鸡的隐患! 这就是任何一款飞机要商用或者列装需要N年的试飞 ,这还不算地面上的各种测试!

希望玉兔越来越完美,如果能加入一些自动智能控制 那就好了!

网友:
不太成熟,我也感返航不要和自动降落连起来 。返航是有点过快。应是返航定点后才执行自动降落,程序要改一下。不过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动降落 和远距离返航可以叠加吗?  ...

從根本上不應該叠加...因开啟降落之前應由機師作出判斷,如有涉及人身意外,后果也應由機師負責..而不是机器..
再说深入一些,如飞行高度在 2.5米以下的時候,飞控應该拒绝自动返航的指令...皆因自动返航的途中会傷及途人...或是先行上升至 2.5米才執行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