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或者八轴模式下,当一台马达坏了停转,WKM会怎么反映?

楼主(2012-03-07):
六轴或者八轴模式下,当一台马达坏了停转,WKM会怎么反映?是GO HOME? 还是马上降落?

网友A:
马上停掉一个马达,改成4轴或者6轴

我猜的

楼主:
难道不会关掉对应的马达配合其他算法迫降吗,那多轴也太危险了吧。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现,但是现在还没有,需要一个检测电机或者电调出问题的反馈信号吧

网友B:
简单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拆掉一两个浆看还能不能起飞。
我测试过6轴是不能起飞的,8轴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停掉一个马达,改成4轴或者6轴

我猜的

嗯 DJI要往高智能上发展,安全第一

网友:
 不知道········灌水·············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拆掉一两个浆看还能不能起飞。
我测试过6轴是不能起飞的,8轴没试过。
...

真的嘛??

http://youtu.be/2wQJwHYBMQY

.

网友:
六轴去一浆起飞我也测试过,失败
这也可能和WKM没有离开地面之前飞控的平衡算法有关系
八轴减一浆起飞没测试,但理论估计会比六轴稳定一些

网友C:
别家飞控, 六轴去一浆 是可以离地起飞的~
这... 麻烦了...
还有一(最糟)测试状况: 空中停悬时 ...突然!  六轴去一浆 ?

如果连这基本 可靠度的Redundancy 都不能获得足够支持...    航拍 很贵的呦

网友:
六轴去一浆 =

8轴去一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家飞控, 六轴去一浆 是可以离地起飞的~
这... 麻烦了...
还有一(最糟)测试状况: 空中停悬时 ...突然!  六轴去一浆 ?

如果连这基本 可靠度的Redundancy 都不能获得足够支持...    航拍 很贵的呦

“别家飞控”是哪一家?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建议dji 可以采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可能要等到跟斗云摔下来才会改善的。

网友:
要是有这个功能就会安全很多啊 希望DJI可以更新

网友:
六轴去了一个桨可以起飞  但是需要方向修正   就是哪个桨没了就往反方向修正 不然就会往那个方向跑  修正不好就乱飞然后炸鸡。
Y6也一样。

网友:
68元的KK飞控据说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跟悟空的飞行保护 功能相抵触了,   不能两全其美。

网友:
不是大疆想不到, 只是 还没有到取舍的时候吧

网友:
请求 大疆公司公布 悟空M六轴机在 一桨失效状况下 实测影片结果?
感谢先~

.

网友:
这个提议很好 安全第一啊
这么贵的玩意

网友:
再问大疆?

网友:
把一个电机的桨取掉飞飞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容错算法应该加强!!

网友:
我原来之前玩的是MK六轴,它的确能在失去一只桨的情况下还能飞,只是要向失去桨的另一边打舵然后迫降,那天在飞的时侯,因为没很好的检查,有个碳桨根部已有裂痕,起飞悬停时突然看到有一东西飞出来,然后机子向一边侧飞,我就用遥控打另一方向让机子保持平横,落地后查看是有一个电机的桨一边断掉了飞了出来,机子没有损坏,但要是挂着设备上去,机子已很重了,就不知到时是不是它也能迫降了。

网友:
目前去掉一个浆起飞,肯定直接翻。  坏一个电机 还可能可以实现。坏两个电机的估计很难。

网友E:
其实wk还是不错的,上个星期和同事一起飞,飞到13分钟左右,射浆一支~~~但是wk居然还能保持平衡,没有侧翻,过几秒又射一支!!!还是平着下来的,只是有些晃动!可惜没有视频。但是撞到墙上了~还好快着地!

网友(2012-06-13):
ls说的是几轴啊?6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wk还是不错的,上个星期和同事一起飞,飞到13分钟左右,射浆一支~~~但是wk居然还能保持平衡,没有侧翻,过几秒又射一支!!!还是平着下来的,只是有些晃动!可惜没有视频。但是撞到墙上了~还好快着地!

你说的是8轴吗??6轴肯定反

网友:
零度飞控那个视频不就是六轴的?其实大疆也可以搞嘛,毕竟s800都出来了

网友:
6轴空中1电机停转,自旋下降,迫降小炸的飘过。(小炸是因为一电机BIU了心里慌了)

网友:
MK可以

6轴少一个需要迫降,人工修正。 8轴少1个或者2个(不在同一侧) 可以正常飞行。
Y6坏一个可以正常飞。

这些都验证过。

希望DJI也有相关容错性能。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事,但要很快降下来。
很久前飞XA 时,一只桨飞了,但还是让我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