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DS平衡仪的作用

楼主(2012-03-07):
四通机练了一小段时间,升降舵和副翼做了动作之后,拔杆回中,四通机也自动变成悬停状态。 根据潜水及
模拟器
练习的经验,六通机拔杆回中,飞机是不会自动变成悬停状态的,要往相反方向打杆补偿,并且六通机的悬停相对四通机要不稳定,必须不断调整,象一个碟子上放了颗钢珠,要不断调整一样。
KDS 的平衡仪,是否能够让六通机变得跟四通机一样,能够自动悬停,并且悬停的时候不用持续调整? 如果能够有这么出色的作用,为什么其它品牌采用平衡仪的不多? 是否平衡仪由于太稳而影响到了3D性能?

网友A(2012-11-26):
路过 字书你妹

网友B(2013-03-08):
我是新手 目前也对平衡仪有兴趣

网友C:
我没用过,也是新手,不过听说平衡仪是可以脱控悬停的,它在自动调整飞机姿态,但是遥控幅度大于一个程度后平衡仪就不在起作用了要人为控制。一般人不建议用平衡仪是因为人有依赖性,控制不好就一松手,交给平衡仪,那么那些不好练的动作就永远练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