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过的电池可以用吗

楼主(2012-03-07):
今天炸鸡了,
电池
有点弯,但没破损,我把电池压直了,放了很久没有形变、升温,请问这块电池还能用吗,对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A:
看电压还正常吗?

网友B:
理论上没有问题

网友C:
我也有块炸弯了,不过我没你胆子大,把它压直,但还在用,放电能力差了很多。

楼主:
哎,回去试试,不行就改控电了
还是新电池啊第二个循环就炸了,蛋疼

网友D:
电池 迟早会坏掉的 好的电池赶紧手术 坏掉的那片果断处理掉

网友E:
我用过,没啥事。

网友F:
没坏就能用

网友G:
为了下一个灰机的安全,还是测试一下再用。电压正常的话可以考虑用用,但是最好是整一新的。

网友:
你压平后看有没有破口子,如果没有破口子,
再量下电压,如果电压都一至,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H:
看情况 看运气

网友I:
需要隔一段时间就检查电压,各节之际看有无差异;
如无异常可用,但不建议暴力用。
我有4块电池炸变形,用木板压直后检查无异常,照用,性能不变。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这些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