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450配什么配置好呢?

楼主(2012-03-07):
俺是个新手,预算2000元打算上无副翼。手上已有一台天7和一个简45元平衡。空机打算买飞越sport皮带版改换148元的飞越fbl旋翼头(怎么样?)其它的就不知道配什么
请大家给点宝贵的建议!

网友:
坐LZ的第一个沙发

网友A:
坐藤椅,楼下回答
好吧,我给点建议,不过可能超预算。
TG450+260MG+DS520(F 9257最好)+ZYX再加配件若干

网友:
身边如果没有老手帮忙的话,无副翼的很难调的。供参考!

楼主:
呃,发两贴了

网友:
老手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藤椅,楼下回答
好吧,我给点建议,不过可能超预算。
TG450+260MG+DS520(F 9257最好)+ZYX再加配件若干

这个三轴建议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藤椅,楼下回答
好吧,我给点建议,不过可能超预算。
TG450+260MG+DS520(F 9257最好)+ZYX再加配件若干

预算2k就空机飞越450fbl,mb,ds520,md933吧,还要电机电调,超出500左右

网友:
2k的无副翼选择很少呃,如果不用集成的就只能选zyx了

网友:
藤椅的配置肯定超2000了啊  小姨子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zyx容易调好吗

网友C:
就用小姨子,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小姨子,挺好

那我就选zyx吧,那舵机选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选zyx吧,那舵机选什么好呢?

看机选吧,如果买飞越就MD933+MD922或DS520(自认RP好买个山寨9257也行)
这样2000可以基本买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