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朗宇2204-1480怎么拆?谢谢了。。

楼主(2012-03-07):
朗宇2204-1480里面有一根铜线断了。想把它拆下来看能不能焊好。或重绕.新西达的
电机
后面有个卡簧.可这个电机没有.不晓得从哪下手...是不是从前面向后面敲?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桨保护器的两个螺丝松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请教:松了之后再向后敲吗?
我先会过但是用手是拉不出来的。。

楼主:
标题
谢谢楼上朋友!已经拆下来了。方法:松掉桨保护器上的二个螺丝、从前向后敲轴,轴从电机屁股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