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马达王求救啊!!!!!!!!!

楼主(2012-03-07):
换上新的
电机
和电调,油门设置好了。通道设置好了。插入
电池
,开开关。风扇转动,打油门下去 电调恒亮,电机不转,却一直嘀嘀嘀的响。 有时会转动,但只转几圈。马达轴完好可以转动。马达3根线换了几十篇。 把通道换到
舵机
把舵机换到通道。打油门 舵机转动 电机不转。 油门微调都不行????
高手们还有那招使出来啊 救救我这新手啊 。拜托

网友A:
 油门没回底....接触不良...就这两个原因,马达坏了不算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看是报的什么警报

网友C:
看帖必须留脚印。

网友D:
应该是电调问题,换一个电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