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风开箱图

楼主(2012-03-07):
等待装机,先假组一下,现在纠结于T8FG怎么设置。原来的9X2出掉了。

网友:
一样的机,一样的控。
我的台风已经装好,正在接线中。目前想到的接线方案是:鸭翼、副翼、矢量3组线并联(2条Y线),然后采用三角翼混控。

网友:
我也有一袈,,在装LED灯..期待首飞

网友:
我的因起落架虚位,小炸了,一定要把起落架固定好。这个很好飞,原装动力爽飞。

楼主:
准备用90MM的金属涵道

网友:
 比  F-16   SU-34  矢喷都贵 哈哈哈 顶你

网友:
座等视频

网友:
原厂动力的声音太难听了。

用90的金属涵道,6S版本的就可以
速度可达200

楼主:
原厂的推力也要2公斤以上了

网友:
今天下午我的台风首飞了,飞了5组电,感觉就是一台大号的歼10。

第3组电的时候尝试了一下落叶飘,但做的不好看;
第二次降落落地滑行时擦到了马路肩,擦花了左边的翼尖整流罩和机头罩。

其他无恙。

网友:
持续关注此贴

楼主:
原厂动力怎么样

网友:
今天下午首飞的时候,先用植物牌6S 3300mah 30C电池飞,用这电池放到电池仓最前面,正好能卡住,重心也刚好。
之后第二飞尝试用2个植物牌2200mah 3S 30C电池串联飞,但配了150克的重物(不管你信不信,是一个银燕2820电机!),一样能飞。不过我担心电池过放,只是温柔的飞航线,2分钟左右下来,3300的电池大概剩余3.9V,2200电池3.8V,当然后者温柔得多。
电调是好盈80A,电机是FW 1750KV那只。

楼主:
大河马兄,等你的视频,看来我先用原厂动力适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