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和电脑连不上。。。

楼主(2012-03-07):
一直显示无连接。。。驱动程序无法找到

网友A:
光盘里有个驱动 装起来就成.

网友B:
驱动就在安装文件里。

网友C:
下了软件,进入硬件,设备管理器 就可以看到VBAR打了问好,然后点击进去,手动安装驱动进入软件里面找到DRIVER 里面有个84进去,然后点确定 电脑就给你自动安装上了驱动``

楼主:
谢谢LS各位,驱动装上了

网友D(2012-04-12):
我开始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带黄色问号的usb设备,加载驱动就好了。
要连接必须给v8供电才行吧

网友E(2013-01-18):
我的电脑 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器 找到V8右键点击 找到驱动下 载目录 加载驱动OK

网友F(2013-02-24):
也遇到过同样问题!装驱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