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鲨鱼皮怎样粘贴?

楼主(2012-03-07):
搞了一张鲨鱼皮,不知道怎样粘贴到O艇上,还在冰箱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也有这想法,用环氧树脂胶应该可以的吧,,,鲨鱼皮是微刺是有方向的,楼主别贴反了哦

网友B:
对比赛O艇來说是沒多大用....
由以攻弯会侧滑...操控不好!!
以30年前我以用專喷滑水板底的珍珠喷剂...不如理想...
可用喷槍喷出橙纹柒都可以

网友C:
我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O艇速度快慢主要是看船体和水的接触面的多少,这样一搞还增加了无谓的死重,而且如果贴的不好导致船底不平反倒起到了反效果。用仿生学的鲨鱼皮在真的船体中是有效果的,因为真船船体和水的接触面积大,效果反倒好。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