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911左旋/右旋时舵量过大的问题

楼主(2012-03-07):
小弟近期入手260A一架,不幸在第三天电池短路把主板烧了,先正返厂维修中。在等待期间入了一架V911,非常不错,悬停比我那架260更加稳定,不用太多调整即可脱控停半分钟以上。但同时也发现V911有一个小小的不足,就是在左右旋转的时候,很不容易控制,轻轻一碰就自转180度,260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解决的方案,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新版的911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今天刚拿到 试飞了下 不存在油门迟缓和转向过敏的问题 而且脚架采用螺丝固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911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今天刚拿到 试飞了下 不存在油门迟缓和转向过敏的问题 而且脚架采用螺丝固定了

好消息
山寨厂改良的也算快了。

陈伯

网友:
就是在左右旋转的时候,很不容易控制,轻轻一碰就自转180度...

复LZ:

两月前坛内见过有电子高手改V911主板,
可以改良上述问题。但此方法不算易做。

建议:不用改。以微动控杆方法解决。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911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今天刚拿到 试飞了下 不存在油门迟缓和转向过敏的问题 而且脚架采用螺丝固定了

我拿到的911就是脚架螺丝固定的 而且平衡杆也是用螺丝取代了插销 油门迟缓没有发现 但是转向过于灵敏仍然存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切换小舵量模式,其实可能是喔个人感觉吧,一般自己微操好就行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掌握舵量的!慢慢玩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近期入手260A一架,不幸在第三天电池短路把主板烧了,先正返厂维修中。在等待期间入了一架V911,非常不错,悬停比我那架260更加稳定,不用太多调整即可脱控停半分钟以上。但同时也发现V911有一个小小的不足,就是 ...

办法是有的,就看你掌握了多少电子知识、学会了多少DIY的技能了。
我的改装方法如下所述:
在转向控制电位器的两个定引脚上,各串接一颗数千或数十千欧姆的贴片电阻。
须采用割断电路板走线、刮除走线上的绿色阻焊层、露出铜箔后焊上0603型贴片电阻的的方式。
所增加的电阻的阻值大小,请视需要选择。电阻值大、修改的幅度大,反之则修改幅度小。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增加的两颗电阻的阻值必须相等,否则中立点会发生严重的偏移!
这样,相当于你修改了控的D'R——舵机大小动作,也称舵机行程。
附上图片和简要的说明如下:

网友:
附上电位器结构图:

网友:
复wyfmx兄:

谢谢分享教导。
受教了。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陈伯您!

有您在此版块,引领大伙们交流、探讨有关如何把玩V911的经验、心得、体会,及相关的维修、改造等等,才是我们的甚幸之事啊!

在下雕之虫小技,何足挂齿。
萤虫之光 怎比明月乎!

网友:
相對於260A,這V911的轉向確是太敏感,初飛時是大不習慣,但適應後便能操縱自如,9樓師兄的方法初入手911時亦在想過但當適應後巳打消這念頭,對電子方面動手能力較弱者可改用一般碳固體電阻(貼片電阻相對於外行而言可能太微細)。有一點要批評一下廠家:當用高舵量時尾舵的勳作亦一起加大!明知自己的產品有容易團團轉的缺點而銷售對像多為新手學飛,是否應減除尾舵量在這功能上的變化?   相對於尾舵中立位的問題,相信飛過V911的同好都知道尾舵的微調就算調向一方後關控再開這尾舵微調必回中(有別於升降及副翼),這是一項設置的措施,當飛機因不同原因導至尾巴會偏又或更換尾機後的不能中立,用微調調至能不偏便關控,再開控時尾舵微調巳回中就可爽飛,這對於調至極左或極右仍未能置中者相當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啊:想要明白你说的事,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一个字:累!

扬扬洒洒三百多字的阐述,只用了十四个标点符号……

网友:
哈哈!兄弟如果連看這幾佰字都覺累,看來要讀中國的四大名書倒合你意了!曹雪芹的紅樓夢、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雖是不同時代的鉅著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標點太多!把事物拆得太細碎,作為消閒讀物及文學研究雖非常稱意但對現今世界綱絡,論壇以敘述及表達意見為主的敘事手法反不及近代新文學的一氣呵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