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换电机电调的一点个人经验

楼主(2012-03-07):
普普通通的天地飞6A加普通有刷电调,出来的线性都很好
但是,电机也有关系,如果是高速电机,启动线性没有低速电机的好
按照8.4伏满电算,HL的380电机大概8000转,385的大概是3000转,395可能是10000转这样
380启动可能是2伏,385是1.0伏,395是3伏,只是大概数字
因为这几种我都有,所以只是个人看法
恒龙的380电机配恒龙这个1:40的波箱启动有点吃力,必须强行推大油门才能保证顺利行驶
385,则比较轻松起步,直观的看到就是不在听到电机发出的唧唧的声音了
高速395,比380启动还费劲,油门也是稍微要推大一点

以上是我的一点经验,电调电机我见过不少,也用过不少,胖胖的包包2路,5路电调我买过,威驰电调也买过,高压320A电调也买过几个了,还有20A小电调也买过用过。电机只用过370.380.385.395,还有540的,按照经验,电调一般不是太极限玩,很少烧,放心玩吧

先接好左电机,推杆:直行前进。出现情况1,坦克左履带向前,OK。标记好红线的位置。出现情况2,左履带向后,电机2根线对调。对调好之后标记好红线的位置
接好右电机,推杆:直行前进。出现右履带向前,OK。右履带向后的换,电机的2条线对调
做好这一步,才做第2步
第2步,推杆:前进+右转,出现情况1,坦克右履带转,那就要把左边马达的2条线换到右边去,参照刚才的标记好的红线位置

网友:
学习了,你的经验就是我的捷径!
可是我刚才问商家385和395哪个力量大,他说395呢?

楼主:
标题

没错,低速型385决对比高速型395力量小,但是385起动轻松,提速柔,395起动费劲点,起步和提速暴,对电调承受能力要求相对要高,

网友:
请教hd381兄,我的金属扭杆底盘,用的还是LH的原有电机,感觉有点不给力,全靠4600的电池撑着,你觉得我有换电机的必要吗,换的话用哪一个好!谢谢先!

楼主:
换电机也挺麻烦的,如果你能接受坦克移动速度9秒/米的话,就换385吧。换过385电机再配个3S锂电,移动速度能升级到5秒/米,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4600电池放电能力够给力,换395也可以,极速会再快一点,不过启停这一块的线性我不是很满意

不知道是不是铜波箱,如果是的话,换395会比较好,铜波箱要是再换个低速385那就太蜗牛了

网友:
381师兄经验之谈啊!

楼主:
履带车辆行走时各方面摩擦带来的阻力大,电机效果好不好,是要配合减速比的,配合的好,得心应手。
比如低速型电机4000转配合1:10减速比能得到400的转速,高速型电机20000转配合1:10理论上能得到2000转,但是用在履带车上,可能连1000转都达不到,发挥不了全部的性能,甚至可能连起步都成问题

网友:
受教了,381兄,还要继续向你学习哦。

网友:
感谢指教!波箱是铜的,要是换了395,扭力会受影响吗,我主要还是想加扭力,以前测试过,用原有电机爬45度草坡可以通过,但感觉勉勉强强的!当然扭力和速度都有提升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弓虽!

楼主:
标题

高速395电机,配合铜波箱是不错的选择,虽然没用过铜波箱,但看到那么多级减速,也不难想象应该原装是高速370电机,这类型的电机我买过,空转速度很快,配铜波箱还可以,395比它更胜一筹,因为高速395电机也是粗漆皮线绕的,电机长度较长,转子上的线圈绕的面积更大,能提供更大的功率,配合大减速比(保证电机启动不费力),不弱的电调(不至于烧了),给力的电池(放电能力也是重中之重,假如你用原装的1700电池最好换换),能做到你想要的高扭力,高转速的想法。
有得也有失,线性没那么细腻是一个波箱损耗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铜波箱--你说对了,电机是高速370。不论外销的铜箔还是TB的铜箔。但是实际效果,针对英国全金属底盘的16比例坦克(虎一和KV分别试过),也显得力不从心。按你说的调换对接380特别是395电机,车体宽度严重限制!!!你应该想到.......

要不只能选择更大电流更高转速的370电机,要不就是全盘否定和推翻英国佬提供的坦克铜波箱,自行设计和制作波箱体(含配套电机)。

网友:
我的原装电池都是充到10点几伏啊,用b6充的

网友:
很有学习价值

11!!一字不漏学习了

网友:
LZ,你讲的很透彻,很耐心,语言易懂, 好人啊!学习了,我喜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间不够的话,那也只能按你说的,换更高速的370电机,可以换那种直升机用的可换碳刷的高速370,貌似25块一个。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换更高电压的电池,一般买英国金属底盘的应该不会还在用恒龙原来的电路板了。
威驰和胖胖的包包和伟恒都可以支持12伏电池,就换个3S电池,2S可以给声组供电,不浪费

网友:
再来学习下。师兄讲解得精简,句句重点所在。

网友:
看了半天,楼主就是主推385电机,看来可能是不错,入两个试试

楼主:
不是啦,只是电机要配合减速波箱才能发挥性能,385电机配合恒龙波箱对于电机来说合理。395配合波箱也很好啊,可能会因为速度太快,操作不细腻
不管怎么换,如果电调支持3S电,我还是建议能上3S,扭力和速度都有。

传2个黑豹的视频
这台黑豹用的是2个385电机,电池因为原来就是一个2S4000mah的锂电,后来又增加一个3S3800mah的锂电(LI-ION)
2个波箱马达的电调用3S电池供电,其他电路用2S供电。

网友:
   ,很细腻。用了拔齿器了吗?

楼主:
直接用钳子顶住齿轮,2毫米钢轴轻轻的对准380的轴敲,钢轴可以砸掉一个废弃的130电机,里面的电机轴就是2毫米的。或者自己找根趁手的

网友:
精辟! !视频里的坦克怎么发出了拖拉机的声?

网友:
直接 无刷伺候。540的有感无刷或者无感,两个上去。11.1V 的锂电。让坦克飞吧

楼主:
单手操作拍视频很难操控的好,一心不能二用
拖拉机的声音?估计是路轮和路轮的摩擦产生的噪音,也有人乐此不疲

网友:
385电机怎么慢成这样?怎么没有395电机的视频?真想看看

网友:
23楼说的是,,,视频中,,,录进了马路上手扶拖拉机开过的声音...

网友B:
我的KV换395电机,认为需要再加一级减速齿轮,这样启动扭矩方面比较理想。381兄以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V换395电机,认为需要再加一级减速齿轮,这样启动扭矩方面比较理想。381兄以为如何

对,加一级减速齿轮那就相当合理,哪怕是1:2都行,加1个了1:2减速齿轮后,启动更轻松,扭力大一倍,速度减半,电调也轻松。

网友:
我只想等99到了之后让她飙起来...真车速度80公里每小时,1/16算下来5公里每小时,也就是1.39米每秒...381大虾能不能帮忙说下怎么弄??

楼主:
难啊,1.4米/秒,如果99的驱动轮外围的履带周长是10厘米的话,0.1米,1.4除以0.1就是每秒14转,一分钟840转,1:40的恒龙波箱,电机就是达到每分钟33600转 ,无刷吗

网友(2012-10-06):
本来准备换395,看了这贴,犹豫了

网友:
还是没搞懂换什么电机最好,我是不喜欢坦克太快,尤其是二战重型坦克,虎王的话请381兄推荐一个电机吧,现在是2s电池

网友:
381兄,385电机选额定电压12v的还是24v的?谢谢

楼主:
395转速较快,直接换的话,起步爆,最大速度也快。385的话转速12伏时才几千而已,直接装在波箱上就是,**般的速度。如果用4s电池配385的话,才勉强达到原装电池配380的速度,但是行走时的线性会好一些。
买385电机选额定12伏的就行,超压几伏没问题的,我之前用20伏跑一对额定12伏的都没问题

楼主:
晕,蜗-牛般的速度

网友:
恒龙电子设备质量还是没过关。9月买的猛犬,国庆就熄火了。坦克和遥控器电池都是满的,但按遥控器任何键都没反应。检查了晶振和电路板,看不出什么问题。卖家让我寄回去修理,好麻烦。

网友:
看了朋友的帖子之后坚定了我上385的信心。。。毕竟都是2战的坦克。。。。不去追求速度了。。。。慢慢的走才真实。。。。不知扭力是否也会大些 。。。。385配合MD35和田的电调都如何。。。。想听听意见

网友:
我决定385和395都买两个,找一个更合适感觉的.

网友:
学习记下了。正打算改造一辆恒龙的III号坦克。

楼主:
385如果是原装电池,扭力会感觉小挺多的,本身功率小,同样减速比,自然就没力些
如果可以的话用20伏电池会给力些
扭力大的,我以前买过2套370减速组,那个扭力够猛,就是,不好安装。速度也是慢

网友C:
意思是7.4伏的还是不够用????楼主真是让人捉摸不定呀。。。呵呵呵

楼主:
以前觉得385好用,但是我用的是4S电,所以没有估算到2s的情况。用是能用,但是扭力确实不大。

网友D:
那7.4V就是要上395电机喽?

网友E:
清风这个豹子是双流波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风这个豹子是双流波箱的?
我当他是一个测试用的底盘而已,双流波箱这些日子一直闲着。也许哪天把这履带和轮子改一下,改个越野履带车玩玩,把双流波箱消耗掉

网友E:
期待清风搞些双流的波箱出来!

楼主:
我买的是香港出的,19块一个,有一种32000转的挺暴力的

网友F:
好贴,谢谢楼主。希望咱论坛有更多平实的技术贴!

网友F:
楼主,看你的帖子后到处淘宝找385 395电机,发现385的就有好几种型号电流转数不等,395也是,并非单一规格
你提到的是哪种?如何挑选适用坦克的大扭矩电机呢?呵呵,请不吝赐教

楼主:
为了方便比较,我讲的380是指原装的,385的就是淘宝上卖的普通的,大概就是6伏2000转这样子的,这样满电的话空转约3千转除以40得到75每分钟的转速,很慢的
原厂的电机输出转速大概是每分钟300转以上

楼主:
但是,同一型号不同绕线,用的线径不同,磁力不同,做出来的电机参数不太一样的
我一般挑电机看空载转速,尽量挑强磁的。由于恒龙波箱减速比都一样。但驱动轮直径不一样,所以如果是m26这样的坦克用刚才讲的385电机会很慢很慢,最好选转速快一些的。

网友G:
请问兄弟,新手换什么电调最好,谢谢

楼主:
新手买个双路或多路的吧,用哪家的自己决定,就那么三四个自制的

网友H:
看完了,感觉还是没底,请教LZ,我的是恒龙99,电调是胖胖普通版,那么要换上什么样的电机呢

楼主:
99的车体宽,395不错。转速适中就可以,买12伏时2万多转的强磁电机吧,也可以多买几款,电机才几块钱1个
恒龙波箱减速比才1比40这对于全塑料版的窄履带坦克来说,起步轻松,不过升级金属履带之后就有点吃力了,表现在起步阶段电机吱吱吱的猛叫,坦克又不走。
升级电机的,主要是有两三个目的:1两个原厂电机转速不一致,需要买两个一致的,2要扭力3要速度。
就原装的满电8伏多点的电池,比较合理的改法,加装一级减速齿,那么配什么电机都没压力,哪怕是原装电机,也可以有很好的起步线性。
395电机如果转速和原装380相近的话,扭力会大一点,不改波箱比较合理的选择
喜欢慢吞吞的话,买12伏6000转左右的,除以1.5得到4000转,这样的电机起步就很柔和
始终38系列的都是小电机,没有54级别的过瘾,有条件的升级电调改波箱,用540电机更爽。

网友I:
WC和PP的电调声组比较一下优缺点,可以吗?

楼主:
WC是什么,pp又是什么呢?
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WC是什么,pp又是什么呢?
都好

威弛和胖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99的车体宽,395不错。转速适中就可以,买12伏时2万多转的强磁电机吧,也可以多买几款,电机才几块钱1个

...

感谢381的指点,540电机我有一对,可就是电调不支持就放了,所以就想试当地换一下.还有一个问题:两个原装电池串联+胖胖普通+395会不会好一点呢?因为原装电池我已经有一个,而且这池电也不贵,有没有必要再买入一个呢?

网友:
是啊,威弛和胖胖哪种好用一点?

楼主:
串联可以的,满电16.8伏。我以前经常这样做,配合md35的电调,玩起来速度很暴。
抛开价格维护维修等等问题,单从性能比较,md35的电调较好,耐压方面做的好,3s无压力,小电流负载20伏也没问题
威驰的配声组用,没声组的话,供电的都没有,还得买个Bec给接收机供电。
声组只用过威驰,就不对比,我喜欢无声坦克

网友:
犹豫了几天,研究了不少电机的性能参数,选了一款额定电压7.4伏的385电机:          电机性能参数(空载情况)
额定电压(伏) 7.4 额定电流(安) 0.26 额定转速(转/分) 11500
不同电压下参数 电压 直流3伏 电流 0.24 转速 4000
电压 直流5伏 电流 0.25 转速 7260
电压 直流7.4伏 电流 0.26 转速 11500
电压 直流9伏 电流 0.27 转速 13700
电压 直流12伏 电流 0.28 转速 18820
1、此款电机为全新原包装的;2、高速,扭力相对较大;3, 5组绕线。
顺便找了额定电压7.2伏380的电机参数:
电机性能参数(空载情况)
额定电压(伏) 7.2 额定电流(安) 0.32 额定转速(转/分) 11600
不同电压下参数 电压 直流3伏 电流 0.27 转速 4500
电压 直流6伏 电流 0.31 转速 9600
电压 直流7.2伏 电流 0.32 转速 11600
电压 直流9伏 电流 0.33 转速 14700
电压 直流12伏 电流 0.37 转速 16400
1、此款电机为全新原包装的;2、高速,扭力相对较大;
385比380转速低了一点,电流小一点,不知扭力相比如何,试试吧,看改装后效果如何

网友:
再上一个额定电压8伏的395电机参数: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6V     8000转   0.35A

8V    14000转   0.35A

9V   15000转   0.40A

12V   18000转   0.41A

尺寸约:直径27.5MM,  机身长46.5MM,  轴径2.3MM,  轴长13.5MM,  重95克。

网友J:
请教下:我自制了台豹2,多数材料不锈钢,履带也是金属的,预计重量在12KG左右,因为是现代坦克,所以速度想能稍微高点,于是想用双540减速电机,省掉了波箱,只有传动齿轮组,不知道电机和电调应该怎么配置?电压选择多大的合适?请楼主能给详细的解析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我自制了台豹2,多数材料不锈钢,履带也是金属的,预计重量在12KG左右,因为是现代坦克,所以速度想 ...

24斤坦克要想快,只能用高压,米多就上24伏电调,不然用4s的600安电调也行,电机用37毫米减速电机,电池看电调能力决定上最高的

网友:
还是灰常感谢楼主,不过可惜啊,米少,只是打算先用12V的,,,电机稍微过点压没什么问题,我看我还是慢慢学习再买吧,,,毕竟车体还未完成。。。

楼主:
集成电调扛不住3s配540的,540电机抗24伏都行,坏不了

网友:
那楼主的意思还是用24V的咯?不过24V电源体积和容量是个问题哦。。。毕竟我的才是1/16的。。。

楼主:
6s电池约等于24伏

网友K:
文科生表示看了几遍帖子还是有不懂。。。我就想把原配的恒龙虎改慢点~请教下lz几个问题:
如果单单就把电机换成6v的低速385,速度就会变成如前说的9秒每米吗?(我觉得这速度还不错~和视频里黑豹的速度差不多?)
原配电池电压小就是扭力小,会有什么影响啊?
还要电调是起什么作用的?也需要和电机同时换吗?原配的有没有电调?

网友:
我查了下,385电机也有多种,也有转速高点的,385的扭力应比380的大,看电机的额定电压与电流原有的恒龙电子器件应该不用换

网友:
电机和减速器还有车重有很大关系吧!!这3样配合好了就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文科生表示看了几遍帖子还是有不懂。。。我就想把原配的恒龙虎改慢点~请教下lz几个问题:
如果单单就把电机 ...

电调就是电子调速器,要快要慢得靠它,原厂本身带有但不够可靠,有时会过载烧掉。
不在乎慢的话,普通的几千转的385电机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一般电机输出转速,如果标空载时,6伏6000转,那么7.2伏就是7200转8.4伏就是8400转
以此类推
原装电池是6节镍氢,满电1.4伏一节,乘6就是8伏左右,一般计算我是取8伏的值
假如385电机7.2伏是11500转那么8伏时就是12600转左右,除以40就是310转左右,然后要把这个310转打个折,大概就是250转左右
如果385电机8伏才6000转,那么除以40就才150,再打个折130转左右就很慢了。同样的这款电机,如果更换可以上高压的电调,用满电16伏的电池的话就能达到260左右的输出转速,而且起动时柔和,不会蹦着冲出去,当然这是需要改装才行

网友:
楼主,你好同,帖子仔细学习啦,有个问题没搞懂,关于线性不是可以通过摇控设置参数来实现的吗!我想这里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研究!
一,控的叁数设置
二,硬件的配置
以上本人关于此帖的一点点心得,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各位模友点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就是电子调速器,要快要慢得靠它,原厂本身带有但不够可靠,有时会过载烧掉。
不在乎慢的话,普通的 ...

额。。。就是操纵杆的幅度来控制快慢吧,那如果不换电机,只换电调的话可否通过操控来慢速行驶呢?那样不是不用减速电机了
貌似原厂的轻轻一推就是最高速了。。。因为太快了看不出差别了么

楼主:
线性,指的是坦克行走时体现的速度变化这个线性。
遥控上的线性,曲线吧,那个的作用其实相当于帮你缓慢打摇杆而已,比如全油门是200转的速度,你瞬间把油门杆打到二分之一位置,没设曲线的话,电机就会马上执行100转的指令,有设5点曲线的话,会把这100转分成5个阶段来完成,大概是20转40转60转80转100转这样的,体现出来就是比较缓慢的。
但恒龙的遥控不能调

楼主:
打个简单的比喻
坦克是一辆驼着2个人的单车,有点重
然后单车可以通过变化前后链轮来达到驱动它的效果
前链轮只有一个
后链轮有5个,从1到5分别是1速度最慢5速度最快
恒龙的1比40的波箱大概类似于第3的链轮,虽然可以用,但是因为驼着人所以要踩起来很费劲,踩下去之后你要不停的加把劲,直到加到够力了单车才会动,所以你会觉得前面1秒钟单车是没动静的,然后就突然动了
比恒龙减速比更大的类似于1号链轮,轻轻松松踩下去顺便加力就可以缓慢带起走了,所以觉得移动的线性好
比恒龙的减速比小的,估计都快踩不起来了,类似于5号链轮,超费劲,用了很大的力都消耗掉了,踩到满头汗也骑不动。

网友:
换电机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加大低速爬坡的扭力

网友:
多谢各位讲解,明白不少^_^。这就准备买个电机换。
电调的话,淘宝上搜到的有双向有刷,无极,好多都说配大脚车,可以用吗?  还有带刹车是什么啊?莫非是惯性摇晃车身的效果?
对了,恒龙原配的遥控器会影响电调的性能吗?

楼主:
恒龙的电调不能匹配标准接收机的
他是和声组灯光组件接收板集成到一起的,接收板也不是一般的航模接收机。所以要换电调,原厂的电路就通通要闲置了

网友L:
我现在买了6通控,然后买2个320A的车用电调,要不配合HL的原装380,感觉会不会好一点? 还有我买了2高速型380,配合320A车用电调会不会比 原装的380爽呢?因为原装的380也不错是强磁版本。

网友M:
有个问题:改恒隆是更换马达和电调还是换整个电路板? 恒隆坦克的控制芯片有声音,bb单之类的功能, 这些是不是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个问题:改恒隆是更换马达和电调还是换整个电路板? 恒隆坦克的控制芯片有声音,bb单之类的功能, 这些是不是 ...

恒龙的电路是不能和别的电调或接收机兼容,所以,要么不换要么就都得换
最基本的是1控1接收机加电调,电调可以是4路或5路集成电调也可以是2路集成的电调
也可以是买两个模型车用的有刷电调,我用过觉得还行的就是高压版的320a电调。
这些淘宝都有售,把这些关键字打上去搜

光有电调的话有一些功能是没有了的,比如喇叭没声音了,所有灯都不会亮了,机枪打不了了,大炮,射不了了。在乎这些又要掏腰包买声组
不过,貌似有做得跟恒龙的插口通用的功能板卖,几百大洋一个,还要自己配遥控器。
差不多就这些了,自己决定要入什么,反正都是沼泽,越陷会越深滴。

网友:
这是我们新人学习的好贴

网友:
额。。。。只换电机的话需要换其他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买了6通控,然后买2个320A的车用电调,要不配合HL的原装380,感觉会不会好一点? 还有我买了2高速型3 ...

恒龙的坦克用的都是同一款波箱,但是各种坦克驱动轮不一样
大致分4种:1大轮小履带,有三号四号坦克,这样的坦克受到的路面阻力较小,驱动轮又大,本身跑起来就快,如果换20000转的电机会跑更快
2大轮大履带,虎,豹,虎2这些,尤其是虎2,如果本来慢,换上20000转的电机,速度会快一些,更暴力。但是这些坦克履带接地面积大,换金属履带自身又比较重,换了电机对电调压力更大,不适合拿去爬坡。还有一个就是推前进摇杆时,那个吱吱吱的声音很烦
3后驱轮式的,驱动轮不算太大,换了速度有提升。有换电调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的电路是不能和别的电调或接收机兼容,所以,要么不换要么就都得换
最基本的是1控1接收机加电调,电 ...

我打算换8通的遥控,然后2通控制履带,两通控制炮塔移动. -- 这就是你说的4通电调的用处吧。

如果我用一个通道电调控制打炮的波箱也就可以打炮了。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应该可以,不记得HL的pp弹用不用检测开关,要不你先验证一下,好几年没用pp弹了,总觉得跳弹后会打我眼睛

网友:
哈哈,Y一个,装上档位,就一用为电机选择烦恼了。。。

网友:
很不错的学习贴,等我有闲心了也改一下我的虎一

网友:
突然发现恒龙原配的电机齿轮拔不下来。。。385的又配不到,请问lz是怎么换的啊?

网友:
那只能上拔齿器了

楼主:
问下哪个卖家有卖这个型号的齿轮

网友L:
原来的齿 很难拔,但是有办法拔,直接反着敲,连整个线圈轴都敲下来吧,我已经完工了,累是累点还要小心,幸好那齿轮不是粉末是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原来的齿 很难拔,但是有办法拔,直接反着敲,连整个线圈轴都敲下来吧,我已经完工了,累是累点还要小心,幸 ...

兄台,可以具体点吗?我已弄了一个晚上了,还是不能把这原装的齿轮拿下来

网友N:
请问381兄弟,MD电调,70A的,395电机,3s电池,英国金属底盘kv坦克电调应该不会烧吧?还有用3s电池供电炮塔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381兄弟,MD电调,70A的,395电机,3s电池,英国金属底盘kv坦克电调应该不会烧吧?还有用3s电池供电炮塔 ...

这样的配置一般跑跑没问题,极限的玩就难说,比如说净重20斤的kv你非要去爬6厘米垂直障碍60度陡坡那些。
130电机用12伏也可以的,但你不能一直让他全速的动,也不能骤停。我的一个炮塔齿轮箱里面的蜗杆秃头了,原因是用来玩炮塔稳定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坦克各部件的阻力,如果履带过紧,路轮不能很好的跟履带咬合,路轮和路轮轴摩擦力过大,这些都会让动力大打折扣的。
还要加强电调的散热,尽量保持内部各个电器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要是电调一直在发热但是热量散发不开的话,烧电调也不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台,可以具体点吗?我已弄了一个晚上了,还是不能把这原装的齿轮拿下来

要不参考这个帖子整出个拔齿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085&extra=&highlight=%B0%CE%B3%DD%C6%F7&page=1

还有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252&highlight=%B0%CE%B3%DD

或者淘宝搜个拔齿器,看到这个应该可以:
绝版奥迪双钻四驱兄弟 战龙四驱车配件 拔齿器18512
二爪拉马(拔齿器)金属齿轮 奥迪同配件

网友:
牛人多,好办法。

网友K:
看了下黑豹视频,楼主把悬挂改扭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下黑豹视频,楼主把悬挂改扭杆了吗?

没有的,视频中的黑豹不是我的,铝合金路轮,金属摆臂,所以车重一些,悬挂就稍微有感觉点

网友:
个人觉得车重的话摇臂一定要金属化

网友O:
坦克电调需要刹车吗?2个电调混控那种

网友K(2012-11-10):
终于换好了!龟爬的速度很慢很舒服!最大的力气都花在拔齿轮上了我会说么~我把弹簧都改软了60度左右,感觉还是很硬,可惜角度再大不行了,有钢条挡着,除非换一种弹簧~
再请教下楼主爬障碍物时遇到高一点的爬不上去,那种情况会不会伤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终于换好了!龟爬的速度很慢很舒服!最大的力气都花在拔齿轮上了我会说么~我把弹簧都改软了60度左右,感觉还 ...

一般爬不上去最伤的是电调,最脆弱就是他。电机很少坏。如果你改装过电调可以考虑换放电能力好的动力电池,爬坡能力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坦克电调需要刹车吗?2个电调混控那种

坦克模型基本不需要刹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市面上单个的成品有刷双向电调都是模型车用的。
如果要买就买2个后退刹车的。
中点刹车的很伤波箱的齿轮,当然米多的请无视,坏了再买波箱而已

网友:
终于换好了!龟爬的速度很慢很舒服
换的385电机?

网友:
381兄,我想换天地飞6的遥控,然后配MD的电调,但是电池不知道该用哪种能详细推荐下吗?最好是锂电池,给个数据和型号吧,我对电子很白

网友:
忘了说电机一时不知道用什么的好,暂时用原厂380或者论坛推荐的 RS-380PH-5028的电机,不知道配什么电池好

楼主:
我用力牌3s2200和4s27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力牌3s2200和4s2700

非常感谢!381兄威武!

楼主:
遥控器推荐2.4g模式的,看起来像塑料天线那种,牌子随意。天地飞7貌似不错,中文界面,简单的可以买天6a2.4g的。
电池如果要换3s的,就要看你买的电调能不能耐3S

楼主: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395电机都开始无视了,所以现阶段玩的坦克几乎都是540,550的,最近搞一个钢波箱,直行用的是550电机,也可以直接上36级别的无刷电机,全钢齿轮,就是重量有点重,估计在14斤左右,那么重不知道能不能飞坡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395电机都开始无视了,所以现阶段玩的坦克几乎都是540,550的,最近搞一个钢波箱 ...

381前辈~ 我刚入坑 入了个大鼠贝塔的1:16老虎!现在底盘里有波箱 有电机  但是不知道是多大的~也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坦克上车身里也有各种线头甩出来 控制炮塔转向炮管伸缩啥的!总感觉这些都是恒龙的。。。
请教几个问题~现在我想让坦克动起来。 请问我都需要些什么  比如高压版320a电调2个 电池怎么配  395电机或者540单电机之类的,我有天地飞9的控和接收。另外关声音我只想要炮塔旋转和开炮机枪的声音 启动和油门怠速时候的呻吟我不想要 是不是也得配个声组?
问题都挺白痴的 不过我确实不太懂,麻烦您知道我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381前辈~ 我刚入坑 入了个大鼠贝塔的1:16老虎!现在底盘里有波箱 有电机  但是不知道是多大的~也没有任何 ...

是的要声音只能买声组,淘宝上搜坦克电调,190多那款基本已经够用,要声音要加200多买个配套的声组。也可以买威驰声组加电调。详细接线问题请咨询卖你电调的卖家。
电机一般都是370或380
540的太大只,只能自己弄波箱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的要声音只能买声组,淘宝上搜坦克电调,190多那款基本已经够用,要声音要加200多买个配套的声组。也可 ...

前辈还得咨询您一下  ,买了 胖胖的包包家的 198主控板和198的声组~ 请问前诶如果我上385或者395的电机应该买镍氢电池还是锂电池呢?买什么规格的呢?是不是应该买2块? 我还有一块 “格氏ace动力电池 NIMH SC HP 4500mAh 6.0V”的镍氢电池是原来给大脚车用的5块的,一直放着没用防坦克上电压小了吧 是不是得再买一组配起来?那样电压是不是就是11V左右了?能这样用么? 是应该串联还是并联呢?  不好意思问题挺多!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前辈还得咨询您一下  ,买了 胖胖的包包家的 198主控板和198的声组~ 请问前诶如果我上385或者395的电机应 ...

动力电串联电压12伏左右就很够力了,可以找商家做10节的镍氢动力电池。如果没有合适的充电器,可以用2块6节镍氢串联得到满电16.8伏的电压,等于锂电4s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串联电压12伏左右就很够力了,可以找商家做10节的镍氢动力电池。如果没有合适的充电器,可以用2块 ...

谢谢  您了!

网友J:
381大哥,,,请教一下:假如,做个大比例坦克,电机相对也会比较大,用普通的高压电调肯定是不行了,这样的话用什么来控制电机的比例启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381大哥,,,请教一下:假如,做个大比例坦克,电机相对也会比较大,用普通的高压电调肯定是不行了,这样的 ...

如果是电动车电机的话,我就不清楚了,没接触这些,一般工作电流都要17安左右,启动电流更大。大比例的电调是个难题
如果只是一般的540或者是775电机,用买耐24伏电压转速较快的电机,用高压电调配24伏电池来驱动就能达到比2S电池驱动更大的功率。

网友:
其实这个就类似高压输电线路,用提高电压的方法来减少电流。。。呵呵,对了,12V775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1.3A,可以用普通的600A车用电调吗?

网友:
因为,我想弄个双流波箱,直行电机准备用775的,转弯用545的,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双545电机,不用双流。。。双545电机可以节省空间,唯一的缺 陷是没有了双流的完美动作。。。

楼主:
双流好,但是难搞。775电机配高压电调没问题。据我所知,16比例的自己搞的双动力双流也就5个人有。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模友改了一套塑料的,其他的4套都是全金属的,别的就不清楚了。主动力最少都是540,电调就五花八门,有320高压,也有md35的双路电调的,电调600a的没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要配合.

楼主:
方案要早日确定,确定好了才买电调。
两个方案的电调不一样

网友:
是啊,我现在就是停滞在了车底盘上,,,双流可以搞,但是很多东西要外加工,一些材料也都买齐了,就剩电调了,电机我有545的两台,双流就打算用775的了,选型也选好了。。。现在却犹豫不决了。。。
唉~也不急了,等我把图纸出来了,再说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方案要早日确定,确定好了才买电调。
两个方案的电调不一样

今天我看了淘宝上大多数电调都是带刹车的,,,不知道刹车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我看了淘宝上大多数电调都是带刹车的,,,不知道刹车是个什么意思?

百度一下

网友:
求楼主科普下VS的改造攻略

楼主:
Vs我可舍不得买,二手价格也异常坚挺。
不过换电调也就那样,无非就是三大组件,航模遥控器,配套的接收机,有刷电机用的有刷双向电调,“电调用多路集成的,不然塞不进去”

网友(2012-12-23):
真想换WC一套啊

网友(2013-02-15):
我买了恒龙的99a坦克  想换电机 ,但是不想换掉原来的尼龙波箱。朋友建议换某宝上面卖的395电机。我在想:换395电机,然后用恒龙自带的那个1700毫安的电池,启动时会不会柔和一点?

网友Q:
我把我的小犬换了md35.现在的问题是炮塔旋转和上下都慢了很多,论坛上有人说是因为md从那几个插孔处出的都是3v电压,比原厂的低.我要求不高,只要能和原厂的速度差不多就好,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另外就是原厂的几个led灯是否能改成可控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把我的小犬换了md35.现在的问题是炮塔旋转和上下都慢了很多,论坛上有人说是因为md从那几个插孔处出的都是 ...

买2个30块的舵机改一下或者淘宝上43块的有刷双向电调替换掉炮塔2路。或者问下md35能不能换一个降压到5伏或6伏的降压模块。
另外淘宝有20来块的灯光控制模块,可实现2路灯光的全开,1开,2开的切换,不知适不适合你,甚至还有双路遥控开关。想怎么玩就看你了

网友:
就是要另外开一组电路出来对这些地方进行单独供电是不?你说的那些东西能不能和md35进行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