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系统

楼主(2012-03-07):
手扳车改数控,请教买个二手的数控系统买哪个比较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市面上基本没有二手的数控系统,改这种小车还是用国产系统吧低级的也就几千伺服电机用国产就行了,不要买法兰克,三菱,西门子,你买了系统非得买他配套伺服,造价就两轴而言足够买一台全身国产经济型数控车床了,图片中两套系统都属于中高档系列全新报价都要七八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标题

宝元系统是垃圾故障率非常高,也贵一两万的还不如新代,但国内代理两轴不单卖,三轴的新系列z4现在报价一万八,功能较全面,国产的可以华飞,广数,knd等,最便宜的几千搞掂

楼主:
国产华飞,广数,knd可以配二手进口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
标题

国产很多都是脉冲控制的,基本没有总线控制系统,但有分驱动步进和伺服的,还有带不带模拟主轴和带不带主轴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华飞,广数,knd可以配二手进口的伺服电机吗?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以前有KND系统配松下伺服的实际案例,GSK等其他系统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
手扳车用专用控制器太牛了吧,加好的尼龙换糖吃。

网友:
自己改啊??

Mach3  最靠谱了

找台二手PC  几百元  就够了

楼主:
这个怎么样呢?价格1700.原本想用Mach3 ,潜水了好长时间感觉还是工控的好,不知道我这想法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样呢?价格1700.原本想用Mach3 ,潜水了好长时间感觉还是工控的好,不知道我这想法对不对?

这个对于要求不高的已经足够,几千价格对手扳车差不多了,专业上系统当然比针对于商业和业余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怎么弄的,我也想弄个数控手板,楼主愿意的话带我一个复制搜索

复制搜索

网友:
最后这个是不是单片机的控制系统
感觉还没 DYNA MYTE 3000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也还是个菜鸟哦。不过没关系,坛里的好人多,有问题可以多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于要求不高的已经足够,几千价格对手扳车差不多了,专业上系统当然比针对于商业和业余的好

他除了标准直线、斜线、标准圆弧外,别的弧线做不了的,不过很适合改的仪表车。我就用它改了台数控套丝车床,不过很奇怪,螺距为1mm的螺纹不能加工,这个问题下次去问问生产厂家的唐工。

网友:
还是MACH3吧。。。。。。

木桶原理,,最低的板决定整体情况,,,,业余机器,,就是那个最低的板子。。其他板子再高也没用。。

网友:
也不一定西门子801才8-9k

网友C(2013-04-10):
业余机器还是用用mach3

网友D:
木桶理论很形象,必进是手板改制车床,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才适合,没有最好只有合适

网友E:
LZ是想将控制系统一部到位,然后再慢慢升级机械部分,比如手板玩会了可以D台大点的光机,哈哈

网友F:
用国产系统吧,支持国货

网友G:
1000搞到4套数控系统,3套车床1套铣床。可惜屏只有一块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