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祡铜如和处理使其有硬度

楼主(2012-03-07):
小弟今天把祡铜条退火后觉得太軟,,不知如和恢复原來的硬度。?求懂工艺指点指点。小弟先在这里谢过

网友:
烧红泡盐水试下,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
这个还可以反操作的呀~~

网友A:
只能冷作硬化

网友B:
铜和钢不一样,是反着的,钢用水或油等能淬硬。铜不能淬火,越淬越软,好像是要放在空气中自然冷却。

楼主:
谢谢明天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和钢不一样,是反着的,钢用水或油等能淬硬。铜不能淬火,越淬越软,好像是要放在空气中自然冷却。

就是这样  铜件加热后保温 就像钢件退火一样  就硬了

网友:
不成吧,铜不能用冷却方式变硬,只能通过冷加工(不去除材料的变形)使其变硬。

网友(2012-05-20):
引用 网友A:
冷作硬化

网友:
铜是退火时效硬化的。好象是200°C 以上保温约 1 小时。理伦上的,没试过。等结果。

网友:
小时。理伦上的,没试过。等结果。

网友:
用敲的,越敲越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