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8FG陪玉兔飞控,该怎么设置遥控器啊

楼主(2012-03-07):
rt

网友A:
设置为固定翼模式,然后看看通道是否需要反向,最后按照兔子说明书设置。完成后可参照8FG说明书设置THR CUT和失控保护,THR CUT设置问题可具体搜索我的帖子

网友B:
固定翼 mult模式 567通道自定义一下就可以咯,我用了3个三段开关,反正T8开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