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搞了台钻铣

楼主(2012-03-07):
铭牌到处都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看看那个朋友认识它,这个好像缺什么,是不是微调啊,另外那个塔轮好像不配套啊,只能套一层轮子,换上面那一层皮带就长了,要知道参数就好了

网友:
2个立柱的钻铣,少见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用二条圆柱的钻床

网友:
改铣的好底子

网友A:
多点图片和细节!

网友:
结实的双柱钻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点图片和细节!

回去重新拍了再传

网友:
  没见过 自己打算做这种的

楼主:
这么多人都看过了,难道没有人见过这种钻铣吗?我想把它修复下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头一次见,双立柱的,感觉很结实

网友:
没见过,比较强

网友(2012-05-14):
刚性好

两个肯定比一个的要强,铣削量肯定可以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铭牌到处都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看看那个朋友认识它,这个好像缺什么,是不是微调啊,另外那个塔轮好像不配套啊,只能套一层轮子,换上面那一层皮带就长了,要知道参数就好了

照主轴的塔轮做一个不行吗?

网友:
两个光轴导轨  代替燕尾。。。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