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翼是否一定比机身要长些呢?

楼主(2012-03-07):
现在想自己做个飞机,但不知是否机翼一定要比机身长,现在机身长度是990MM,机翼长可不可以为1000MM呢?材料是发泡棉,厚度是16MM,密度不知道是多少了,反正可很轻,现在的
电机
是2212 1400KV,30A电调,这样的设备可以用得上吗?知道的朋友请说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的是,机翼的宽度应该是多少呢?麻烦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知,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动力比
动力大的可以是短翼,小翼
动力小点的只有用长翼,宽翼来飞行
可以参照:火 箭,现代战斗机,老式飞机,和人力飞机
机翼的宽度,和长度没有一定的要求,只要可以飞

网友B:
根据机型来定~~
看样子楼主很新,建议多学习下,或者用成熟图纸做吧,对提高自信心有好处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玩的是450电直,对固定翼的确很新,没有基础,但喜欢自己动手,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