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塑料的镜面效果做法

楼主(2012-03-08):
就是像iphone充电器或者其他很多手机外壳的那种塑料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很漂亮的那种塑料,有硬度,外观如镜面效果的
这里牛人多,肯定有人知道的咯..嘿嘿
顺便再问一下这样的产品外壳多少钱能做?

网友:
不知道  估计也没人会说

网友:
你说是镀膜?

网友:
那种壳里有碳纤

楼主:
@。@能说清楚点么..我不懂,但是想给产品用那种外壳,想去工厂问之前先了解下,别被宰死了

网友:
标题

一般就是直接注 塑,只是这种高亮的塑料模具,比较贵,模仁材料要好、才能抛出镜面、有了 镜面模具才能做出高亮的塑件,生产环境也要无尘.

网友:
直接注塑机做出来的,型腔一般用P20钢材制作,具体要看你的产品是什么了,然后塑料的材料关系很大,才能做出来高光的产品。

网友:
模具抛光做模具有个**叫省模妹,省镜面模的多为女孩子

网友:
还有用镜面电火花

网友:
1、需要开模具才能作出好的塑料件
2、模具材料要镜面模具钢,材质均匀切具有极佳的抛光性能和耐腐蚀性能
3、模具的加工需要镜面电火花,或者机加后抛光表面镀硬铬
4、注塑的材料要具有比较好的加工性能,流动性和化学稳定性,无结晶和取向问题,材料吸湿性要控制
5、注塑工艺合理,材料烘干,合理的流道、浇口设计,合理的保压参数和冷却时间。
6、顶出位置合理,开模后不会将工件顶坏,材料也不会因顶出力偏大出现白痕什么的。
7、塑件存放后合理,如需电镀则更需注意车间环境,如10万级无尘要求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有机玻璃制作后抛光打磨,充分清洗,然后用氢氧焰或电炉快速烘烤表面,表面处于半熔状态自然获得高光表面,但是对于技术要求比较高,并且塑料件预先要去应力,否则开裂。

网友:
樓上正解,用亞克力自己可拋光出鏡面效果。
塑料高溫會開裂,我遇到過。為了修補一個塑料盒子上的洞,用熱風槍吹化一塊料頭滴入壓平打磨,頭兩天很好很光,一周後表面出現細小裂紋,並不斷增大延長,最後只好報廢。

网友:
10楼的亚克力抛光说法不对,火焰抛光是抛切口的,绝对不能抛光平面的,会一道一道烧痕的,这样只能起到烧亮了的作用,但表面是不平的非常难看,亚克力后期表面抛光只能用磨的方法,如果用电炉烘烤那电炉要多高的温度啊,亚克力表面融化才能起到抛光作用,而且电炉加热时间长亚克力早就变形了(火焰抛光是瞬间的)。只是说这件事没有别的意思,请10楼朋友原谅

网友A:
贼亮不一定好看,俺喜欢亚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贼亮不一定好看,俺喜欢亚光

是的,太光的表面容易粘手指印,或者其他痕迹,细小的划痕也比较明显,相比拉丝表面就很好的掩盖这些问题,并且耐看的多。最好是拉丝或磨砂表面涂厚厚的光油,再抛光,有种包浆、厚润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