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官方今天已经出了2.6的固件!支持更多模式 想搞异类飞行器可以尝试

楼主(2012-03-08):
3.7日 kk官方已经出了2.6的固件 功能更强大!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kk&modeb=KKMulticopter

官方下 载地址
http://www.kkmulticopter.kr/multicopter/firmware/FlyCam_X6Copter_v2_6.zip

网友:
沙发?我今天在淘宝上看到了有标2.6版本的飞控了,那么多版本,让我很纠结

楼主:
gps已经有楼板了   但是国内目前还不能山寨!  原产的太贵!

网友:
KK都有GPS了......

网友:
不知为何,我用这个黑版的2.5X模式,写进我的黑板KK,没法飞。下 载 兰板的2.5X模式,却没问题。

楼主:
FlyCam Naviboard这个就是kk个外置模块

Auto leveling(MEMS Gyros + Acceleration sensor)
GPS for position hold and coming home(U-Blox 6)
Magnetometer for heading determination
Barometer for altitude hold
Mounted camera stabilization capability(tilt and roll servo)
Capability to fly any configurations of all kkMultiCopter
Capability to use any R/C receiver(Max channels: 9CH input)
Motor control using low cost standard PWM Electronics Speed Controllers (ESC's)
Easy to setting
Plug and fly
Sonar for altitude hold(Option)
This board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FlyCam OSD board(Option)

自稳(MEMS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
GPS的定点和自动返航(U-BLOX 6)
磁力传感器
定高
安装摄像头的稳定能力(俯仰和滚转伺服)
的能力飞所有kkMultiCopter的任何配置
能力使用任何R / C接收机(最大通道:9CH输入)
电机控制使用成本低标准的PWM电子速度控制器(ESC的)
高度保持声纳(选)
此板可连接到的FlyCam OSD板(选)

网友:
KK的第二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