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FX-059(大伟力),小玩家娱乐也是研究。

楼主(2012-03-08):
最近入手了大伟力

发现飞机在调试后 尾部还是有微笑的转    请问 是先调好左上角的锁尾微调  然后再调试 摇杆下面的转向微调吗?  求步骤  我是先调上面 然后再调下面

还有 大伟力还是比较耐炸吧? 金属机身的,不过安放电机的机身位置好小啊! 电直是 一边是圆形 一边是巨型的   圆形是20mm直径  矩形面是15mm

听说这个电机嘛  掉磁很快 因为飞后 很热  我摸过了。 想贴个硅胶片上去  不知道可以行不?

如果改无刷 像这样的飞机应该选择多少KV的无刷呢???   飞机是250级别的吧?

希望买了大伟力 或者懂的

一起来交流可以吗?

本人虽然只接这个娱乐的飞行 才一个月左右。先玩了3通的美嘉欣 然后是4通的大伟力了。

我也不追求6通 或者其他高级的  就为了娱乐,因为6通对我来说 还是比较难 而且费钱 加上还有危险,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 搞的太专业的 就成了负担了

只想(大学)放学时间 去玩玩。

但是既然玩了嘛  就要对4通飞机有所了解  人要好学嘛  最好玩的 还是动手改造  所以就泡论坛 看知识

手上有个模拟器,最近对无刷又非常好奇

通过一系列学习后,知道改无刷要考虑到 机身重量 桨  还有锁尾问题,假如换了无刷,是不是要是飞机锁尾的电机工作负担太大了(我理解的意思是无刷后,要更大动力去锁尾),然后尾部电机可能还要更换。。

本人比较喜欢动手 研究,但都是建立在微小的经济基础下, 希望有伟力的一起研究好吗?

最后 还是重申那个 锁尾调试问题    我调好了  飞了一会 尾巴又动了  是气流问题呢  还是电池电量减少了 尾部电机工作不能保持相同功率了?

好的 谢谢大家了  我知道有很多大虾在的。

网友:
这个飞机改无刷有点小材大用了!没什么意义!主电机才10元一只,一个电机至少也飞得几十个起落的!多买几只背着就是,我觉带副翼的四通机才有改的价值,锤子机娱乐休闲飞飞就好了!它很快就不会满足你的需求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副翼是不是希拉结构了? 因为锤子是贝尔机构的  这就是V3跟911的区别吧?

网友:
我的大伟力3天前就到了,可惜一直下雨,没地方飞啊
等飞过后再来交流。

网友:
标题

太耐炸了、我星期六飞了两块电、大炸了8次吧、都是直接府冲、一头扎下来、只坏了一个锁扣、其他一点事也没有、舵的反应是个问题、方向打大了、回不来、我如果一直向前、他就会府冲下去、把他往后拉、很久才能拉起来、如果低飞、就摆脱不了被炸的命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惯性问题吧 飞机没有多大的马力  向前 然后迅速向后 有一个时期是在抵消惯性的作用吧?

网友:
舵的反应是个问题、方向打大了、回不来、

复藍色枫翼兄:

想舵反应快点,可加大舵量:

(1)  原厂的舵机连杆是扣在舵机臂上最内孔上的,
        你把它向外改扣一至两个孔就行了。

(2)  十字盘有长短两款球头。
        连杆扣长球头可加大舵量。

小心加大舵量后,急转弯时平衡杆易打桨飞脱炸机。
可先用红色粗热缩胶包裹锤子,戸外飞脱时才易找。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伯 两种方法 的其中一种在急转都会打到吗? 能不能画的示意图 看看能不能改造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伯 两种方法 的其中一种在急转都会打到吗? 能不能画的示意图 看看能不能改造下呢

舵量越大锤子越易打桨。

小心点操作便行了。
但喜欢折腾的想怎改也可以试试
............配件超便宜嘛:loveliness: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把锤子改成副翼可是没有材料

网友:
收藏此帖,上些照片用做参考
刚拿到机子试飞,声浪好听 ,惯性也蛮大的 ,换用双天800毫安电池感觉动力更好些,也想过用山寨1000毫安电池,但怕是虚标。

主板

主板

十字盘

十字盘

3.7克舵机

3.7克舵机

还是不买山寨的电池,的确不错

还是不买山寨的电池,的确不错

原厂电池

原厂电池

电池插座

电池插座

唯一遗憾就是控......

唯一遗憾就是控......

我和儿子的一堆玩具:)

我和儿子的一堆玩具:)

还有灰机~~~

还有灰机~~~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教陈伯,打左右旋怎么都会绕个大圈子呢?就是油门杆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陈伯,打左右旋怎么都会绕个大圈子呢?就是油门杆左右。

复mercurracing兄:

美国手左杆打左右应是左右自旋。
会绕个大圈子是因为飞机带了前进。
可能是电池放前了引致重心靠前。

可把电池移后,或控上右方前后微调拨下一点。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舵量大  锤子打到浆  是什么一个情形图呢   在舵量大的时候 锤子和桨各在什么位置  最好知道是哪点打了。

从舵量小到舵量大  锤子与桨的相互位置是怎么样变化的呢? 呵呵 不懂。瞎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电池在哪看出是多少C的?

网友D:
我买的双天800毫安20C的。
原装和它,都放电再充......看图

双天

双天

原厂

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mercurracing兄:

美国手左杆打左右应是左右自旋。
会绕个大圈子是因为飞机带了前进。
可能是电池放前了引致重心靠前。

可把电池移后,或控上右方前后微调拨下一点。

陈伯

研究一下,谢谢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池在哪看出是多少C的?

因为这个电池比原厂的薄,所以贴了两层3M,好吧......撕掉拍一下
对了!补充一下,电池最好和原厂重量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装的电池也是20c吗 ? 还有 有什么平衡充电器 推荐一下 B6可以吗? 一个一个冲 好费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双天800毫安20C的。
原装和它,都放电再充......看图

请问电池哪买的,TB搜不到,正准备购入电池,以前买的几块山寨电感觉不行了,JJ明显升力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电池哪买的,TB搜不到,正准备购入电池,以前买的几块山寨电感觉不行了,JJ明显升力不足

TB 搜  800 7.4V 2s 锂电 一定有的,要是选择其它容量的锂电要注意大小尺寸和重量,不超过50克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电池也是20c吗 ? 还有 有什么平衡充电器 推荐一下 B6可以吗? 一个一个冲 好费时间

原装的估计15c都没有,我用的就是B6AC 自带电源的,现在TB二百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原装的电池放电量很比你买的这个20c的少 就不怕烧了 电机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飞了三电,飞完一电摸了下电机,温度差不多和原装电。我估计25C没啥问题的,要是用1000毫安的估计发热量会很大,马达寿命肯定快,我买前请教过陈伯

网友:
今天跑到小区会所大厅爽飞 大911,动力充沛灵活,太爽了!!!突然对小911没什么兴趣了 不过小911在家里玩还是比较适合的,大911就比较危险了。
准备再入几块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原装的电池放电量很比你买的这个20c的少 就不怕烧了 电机吗?

下单买了30C的,实验一下
DUALSKY 双天 XP08002EX,7.4V,800mAh,2S,5C charge 30C锂电池
参数:
标称容量:800mAh
标称电压:7.4V(2S1P)
能量:5.92Wh
最大连续放电:30C,24A,168W
最大瞬间放电:60C
重量:48g
尺寸:52x30x15mm(长x宽x厚)
线材&插头:20AWG(DC3)
适用机体:
特技机 - 336g     3D机 - 280g
推荐调速器:XC1010BA

唯一麻烦就是要改插头,双天好贵

唯一麻烦就是要改插头,双天好贵

网友:
今天试用800毫安30C锂电,感觉动力好一点点,室内的话20C的也够了,30C优点是支持5C充电,也就是4A充十分钟左右就OK了,20C的不支持大电流只能1A充电,差不多是四十多分钟。
以上只是个人浅薄说法,不代表事实就是如此
还买了个锂电转接板,三块一起充

网友:
标题

路过+顶+记下学习=路顶记

网友F:
飞轮2.4G FX-059/ FN FX-037/ 2.4G FX-061/ 2.4G FX-056/ 2.4G FX-065

 要抗风就单翼的好,最好是是四通飞机,因为双桨直升机在野外就是不抗前进风的,但单翼的就能抗3级左右的风,飞行是把侧面迎着风面方向飞行就好,不过这也要看飞机的动力好不好,反应快不快。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飞轮的FX-059这款飞机了.倒飞就买飞轮的一对B桨就可以了,若大家在飞行上有什么不明之处,可发来问我,大家以后就不要叫大伟力了,这我很伤心的!!  369976820QQ我是FX-037/059的版主,来迟了!!!  请各位大虾原谅!!!这是我的单桨四通视频专辑,我会不断努力推出各比例的单桨四通飞机视频给大家分享: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yNTI3NTc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抗风就单翼的好,最好是是四通飞机,因为双桨直升机在野外就是不抗前进风的,但单翼的就能抗3级左右的风,飞行是把侧面迎着风面方向飞行就好,不过这也要看飞机的动力好不好,反应快不快。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飞轮 ...

哥们你是059的厂家的么?开个贴单独和大家讨论下啊。这里玩059的不少啊!!

网友:
这是飞轮的FX-059

这还不错的

网友:
楼上大侠

论坛里有飞轮FX-059的贴呢,谢谢 !

网友:
不如 玩ESKY

网友(2012-04-10):
嘿嘿……这就是大伟哥?外观还有点仿CB180的,内脏不就是单180的双马9100/9116、青松9018么!
关于锤子机与副翼机的PK:
就象固定翼拿遥控特技去与遥控滑翔PK:
没意思的!

网友:
我的F45 二级风都抗不了

网友:
F45抗风应该是可以的

改长舵臂试试(当前进推到底时,斜盘也要正好倾斜到最大位置),二级风应该没问题。以下是我的一架自装青松5889室外飞行视频:现场风力2—3级

网友:
我怀疑我的F45是电机的问题,两个主电机都早早夭折

网友:
电机的问题导致的是飞不起来或飞不久,和平飞速度无关。

网友:
大伟力911

请问楼主,你们的大伟力911都是那里买的,taobao上只有卖配件没有买整机的,就是一个鹏建立有结果销量还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