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要画图做这个云台了

楼主(2012-03-08):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3654&extra=&highlight=X450%2B%D4%C6%CC%A8&page=2
有人要么?用2mm玻纤,应该不费料,可以多做些
舵机S75尺寸是普通9g舵机吧?等画好图了贴出来。

网友A:
好像一只猪的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只猪的表情

很形象

楼主:
草图

3dsmax里面先大概组个结构,玻纤板做的话比铝片结构要麻烦点~纠结

gopro镜头中心既不是横滚轴点也不是俯仰轴点,对画面稳定的影响有多少呢?
顶部用xa650时期的铝合金件来固定,俯仰舵机用绳子或者细铁丝。

网友:
事物怎么于你的图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材料不好找,只能从简嘞~用铝板的话不知道多厚的合适呢

楼主:
还是铝板简单些~三块就够了。
俯仰用舵机连杆固定柱用钢丝接

楼主:
这回图纸超简单

比上次的H4和Y6板子简单太多了~只差舵机不知道咋弄来

网友:
做好了我也要一个,预定先

网友:
老外的这个云台就是一台最简易的云台,调校的如视频中效果,决非如此简单,可能在舵机的选择,云台控制软件上下了大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舵机是eliteS75,软件就是XA-S。所以俺必须试试了~对XA的双轴实在是没啥信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款早看到啦,横向太宽容易抖动,还是做个小的狗专用好

网友:
标题

这种结构晃动小,紧凑,可以一试,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铝版2MM的是不是差不多了

网友:
建议不要用拉杆

网友:
怎么没声音了呀

楼主:
上图

中午到货的,安装发现md933虚位太大,准备用皮筋了。俯仰设计失误,正在改造,拉杆必须位于轴上才行~

楼主:
改造后

把俯仰轴移到轴点上,着实废了一番劲,还是AB胶给力啊!
本来用的舵机固定柱,转到发现很费力,又没有买到合适的球头件,只好用绳子先试试了。用手转动挺顺畅的。但是接好V2飞控后,前后左右动ahrs,感觉云台都是一抖抖地在动,震动很大~么子情况喲?

飞机待修,暂时不能测试飞行。不知道哪个型号的球头和杆适合用呢?求卖家。另外买不到s75舵机,遗憾哪~md933和yzw的虚位都好大啊!

楼主:
wkm增稳试验

md933狂抖不止,只好把横滚也换成yzw,摇动机身看到舵机像阶梯般一格格地动,没法用。横滚尤其明显。拔掉线摆动云台,在gopro重力作用下,云台可以自己维持横滚水平~神奇啊。手动俯仰和横滚,YZW舵机都是非常平滑的~
咋么办啂哦~

网友:
舵机到了上段视频看看,关注

网友:
这个厚度才1MM吗?看上去挺厚的

楼主:
第一次试飞

先用xa的胶圈减震,结果晃动真大啊!!没法看,然后直接固定,不晃了,但是高频震动严重。看来震动才是最大问题。用的日冠一款滚珠轴承数码舵机,效果还不错,如果可以无视震动的话。俯仰30横滚25时补偿角度就足够了。接下来开始研究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