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挖掘机模型

楼主(2012-03-08):
各位高手有自制挖掘机的吗,我想请教你也液压的问题,比如换向阀,溢流阀

网友:
和上次一样,同时路过。。。。

网友A(2012-11-06):
自己做一个啊!很简单的!而且不漏油。去淘宝买3个M型的三位四通手转阀几十块钱,把手柄拆掉,里面有个螺丝拿掉,螺丝里面有个弹簧拿上来剪掉一点点(使弹簧松点)再把螺丝转回去,再去买三个扭力大一点的舵机,放到上边,把舵机固定,这样就做成了换向阀,这样做成的换向阀连接到油汞上都不用装什么溢流阀的(舵机不动的时候进油口直接通向回油口,动的时候才通向任何一个出油口经液压缸通往回油口回油),这样做起来的换向阀的优点是:不用再买个溢流阀,动做达到连贯,最主要的还是便宜,缺点是:当做好的模型动做到达极限时(就是液压缸运动到极限时)不再回油(新手玩的时候经常会到达极限)到时候可能会导致暴油管或损坏液压缸,所以油汞的压力不用太大,不懂做加我的QQ跟你一起探讨。QQ4522049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啊!很简单的!而且不漏油。去淘宝买3个M型的三位四通手转阀几十块钱,把手柄拆掉,里面有个螺丝 ...

你扣扣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