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不能用3D模式起飞吗?

楼主(2012-03-08):
弱弱的问下,不能用3D模式起飞吗?昨晚我直接切3D模式起飞。。结果还没离地就直接侧翻炸了。。油门太高了把?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A:
可以!有心理准备修机就在于成!

网友B:
可以 但只限于缓起的飞机!

网友C:
当然可以.不过电调要设好缓起动

网友D:
先正常油门 推 螺距都用0 50 100 然后油门nor用0 65 100 3D根据你自己来 把油门推到不要过中点 切3D 会有一个下压力 起飞的时候 不要犹豫 就完事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侧翻的 无副翼?还是十字盘没搞平 地势效应也不能侧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油门曲线是100.80.100,我负螺距直接从最下面往上推油门,大概还没到中立点油门转速就很大了,然后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侧翻了。。飞机都没离地还是负螺距呢。。

网友E:
Ok, 先打 hold, 油门推至约中位, 再切回,有缓起动更好

网友F:
玩玩模拟器就知道了

网友G:
為神馬不空中切?

网友H:
第一次 切3D 就是给了 地面。。 无炸 无修。。。

网友I:
路过学习。。。在模拟器里试过直接3d起飞。。。

网友J:
我在模拟器里面经常直接3D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