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欣F45炸机后尾巴控制不住

楼主(2012-03-08):
美加欣F45炸机后尾巴控制不住是怎么回事啊,开起来就自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加欣F45炸机后尾巴控制不住是怎么回事啊,开起来就自旋

复zhengxiao兄:

(1)   这通常是旋翼头的连杆锁扣炸松脱了。
              可先检查并全部按紧一次。

如仍不行:
(2)   如是反时针方向转的,检查尾电机和尾桨有没有炸松扫齿。
(3)   如是顺时针方向转的,检查主轴锁定螺丝松脱、
              大齿轮或主电机小铜齿扫齿。
(4)   最后就是检查陀螺仪有没有松脱、虚焊了....补焊。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