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08):
舵机
正常,但加油时没有螺距变化,三个舵机都没有向上运动,是什么原因呢?请老鸟指点~~急~~

网友A:
是不是左右手油门模式设置错了?或者油门锁定?

楼主:
左右手油门没错,油门也没有设锁定

网友B:
接头插反了

网友C:
别装大桨,控里看看油门、螺距设置是否反了,不行的话将对应的模型初始化,或新建模型重新设置试试,

网友D:
感觉向集体螺距的设置反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接错了条线,在此感谢中山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