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新手想搞个成品固定翼练习!求老鸟推荐

楼主(2012-03-08):
玩过 911  260 270 小直机,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但是潜水了好久,经过老鸟的推荐基本都是:好小子,翼龙什么的后推机,敏定他家还有一个新手套餐也可以看看,老鸟们都推荐是先玩明白后推再考虑前拉,我是不听话的在敏定他家直接买的塞斯纳182,会死得多惨,等拿到手就知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但是潜水了好久,经过老鸟的推荐基本都是:好小子,翼龙什么的后推机,敏定他家还有一个新手套餐也可以看看,老鸟们都推荐是先玩明白后推再考虑前拉,我是不听话的在敏定他家直接买的塞斯纳182,会死得多 ...

谢谢兄弟 期待你到手后的飞行感受

网友: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就是MD塞斯纳,很快就能上手,个人感觉比模拟器里的电塞斯纳好飞多了。不过近来有3次莫名其妙的失控,导致炸鸡,失控前1都有这个现象:突然感觉马达停转了,听不到任何声音,随之各种舵面都没反应,眼看着往下 载 我正在找原因。。
我的动力配置:XXD 2212 KV1000   XXD 30A    9050桨     花牌11.1V  2200    25C
易思凯2.4G  4通控

网友B:
塞斯纳182并不是不好飞, 之所以不建议新手飞, 是因为前拉机飞的时候不能有任何闪失,一旦小炸或者降落不好, 螺旋桨,马达乃至机头就毁了. 你总不希望飞了没五分钟就打道回府吧,就算就地修理的话, 每次也要花个半个多小时才有可能接着飞.

而且前拉机一旦炸,推力线就不对了,调推力线是比较费时费力的,如果炸了后没调好就接着飞,那你就等着一次惊心动魄的大炸吧.

飘飘机基本上小炸不用修,大炸的话也能10分钟修好.

网友C:
MD的182是很好飞的
但是模拟器上的练习是少不了的,模拟器里能飞不代表就能飞好
基本上能把模拟器里的大多数固定翼飞上去再降下来,可大大提高成功率
所以不管后推还是前拉都是浮云,关键在于苦练

网友:
模拟最重要,要把条件反射练出来。还有就是有个好控和接收,这样才不至于因为设备问题而炸机。

楼主:
大力感谢楼上各位朋友!!! 我从没飞过也没见过固定翼 只是美国手四通小电直,想入个200--300的成品固定翼,口碑好点的耐摔的,就好像伟力v911的固定翼,纯菜鸟若有口误请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的182是很好飞的
但是模拟器上的练习是少不了的,模拟器里能飞不代表就能飞好
基本上能把模拟器里的大多数固定翼飞上去再降下来,可大大提高成功率
所以不管后推还是前拉都是浮云,关键在于苦练

谢谢!

网友:
好小子  冲浪者  翼龙 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龙升飘飘

楼主:
沉了 自己顶!还是有点蒙圈啊!

网友D:
我上手就搞了个FW190 被我朋友冠名7秒英雄 后来买了个天行者 今天好不容易出太阳我又把FW190拉出去飞了一把 现在晋升为10秒英雄 明天再出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手就搞了个FW190 被我朋友冠名7秒英雄 后来买了个天行者 今天好不容易出太阳我又把FW190拉出去飞了一把 现在晋升为10秒英雄 明天再出去看看

祝兄才早日成为10分钟英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塞斯纳182并不是不好飞, 之所以不建议新手飞, 是因为前拉机飞的时候不能有任何闪失,一旦小炸或者降落不好, 螺旋桨,马达乃至机头就毁了. 你总不希望飞了没五分钟就打道回府吧,就算就地修理的话, 每次也要花个半个多小 ...

好好先生兄:

richardglc兄的意见是对的,我亲自经历过了。
背推式的虽不及前拉的好飞,但耐炸少维修....更宜新手。

还有,固定翼是越大越易控的。
翼展1.2米至1.5米的较稳定易控。
新手宜飞EPP或EPO质料的,耐炸易修。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先生兄:

richardglc兄的意见是对的,我亲自经历过了。
背推式的虽不及前拉的好飞,但耐炸少维修....更宜新手。

还有,固定翼是越大越易控的。
翼展1.2米至1.5米的较稳定易控。
新手宜飞EPP或EPO质 ...

多谢老陈指教!在电直区您也给小弟顶贴,感激不尽!另外想请教能否给个具体牌子以及型号之类的,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推式的虽不及前拉的好飞

陈伯, 这话似乎以偏概全喔.
推进式的机型, 由于结构有些不太好处理, 如果设计不十分合理, 容易使飞机有偏航倾向, 甚至与油门大小有关联; 另外, 如果设计时不太注意, 在低速时可能有突然低头的症状。
如果仅仅只是推进与拉进的区分, 对性能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有兴趣, 可以试着做一架我设计的推进机, 基本解决或减小了推进式常见的不好的那些特性.
www.skypup.org/sylvia1806

网友:
等伟力出固定翼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