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用什么样的丝杠

楼主(2012-03-08):
本人初学,想请教大家都用什么样的丝杠。1605 1001 1202?初次作,什么样的比较好?我主要想雕pcb。

网友A:
要想雕跑的快用1605或更大螺距的 但性能有所讲的 要想精 用螺距小的 但速度慢 另外步进电机及驱动也有关系

楼主:
多谢指教。我想作个小的,有必要用16那么粗的么?是不是1605的是最便宜的啊,所以大家都用啊

网友B:
要看你打算做多大幅面的了

网友C:
油多不坏菜,大些无所谓。

网友D:
用最便宜的吧:loveliness:

网友E:
精髓在于架子。。。
架子的强度对整机的精度的影响,,远远超过丝杆和线轨。。。
因为目前只要是正规厂除的丝杆和线轨,精度已经能符合你的要求了。。
但是架子强度不行,,会把你在其他方面的投入都白费。。

网友F:
最简单的是架子,因为自己都可以做,最难的是架子,因为你很难将它做得结实好用

网友G:
跟架子什么的没关系,没米的人注定要选最便宜的。选择新的国产滚珠丝杠的话,估计8成得选1605。选1、2毫米导程,价格就上去了。除非是螺杆、T杆。
要是选2手羊丝杠,碰着那个用那个,就不要挑了。
10直径的感觉太细,想做掌中宝例外。

网友H:
如果精度没什么要求就用T杆好了~消回差网上也有卖的~自己做个也容易

楼主:
我需要的最大行程大概只要300左右感觉16的有点太粗了吧,光杆是不是还要比丝杠还要粗一个规格啊,那就太大了吧

楼主:
导程小的丝杠,是不是需要的步进电机的扭力也小啊,这个怎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