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装好的机- 250试飞。。。 30楼调试完成视频

楼主(2012-03-08):
新手-新装好的机- 250试飞。。。。。

尾巴还有点问题。感度低了锁不住,调高了起飞空中都会摆尾。

楼主:
这个店铺刚搬走了,正好借地试飞。 我在隔壁的店铺。

网友:
小机机飞的不错

楼主:
为什么说是广告呢??

楼主:
2月22号买的,搁置了一周才开始装机。到货拍了些照片。。

楼主:
另请教用富斯9通控的,怎么设置3D模式?看了说明书只设置了普通模式。3D还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飞的不错,拍的不好。看着有点晕

网友:
小J能飞的这么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请教用富斯9通控的,怎么设置3D模式?看了说明书只设置了普通模式。3D还不知道怎么设置?

天线座右边有个F.Mode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座右边有个F.Mode开关

那个3段开关设置了N普通模式,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0 25 50 75 100。想把ID1设置为3D,要设置哪些东西?

网友:
清单里没有舵机?
另外这个jj还是在稍微宽敞一点的地方玩好些。。。因为空间不够撞的话不划算。。

楼主:
富斯9通控,斜盘银燕08ma。陀螺kds820,尾舵kds9克。电调25a

网友:
回复 楼主:

飞的很好啊,真的是新手么?

网友:
新手有很多标准, 比如 俺 飞了 几百起落【不清楚了】 一直自称是 及新新手。。

楼主:
  250才几个起落,450有10多个起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3段开关设置了N普通模式,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0 25 50 75 100。想把ID1设置为3D,要设置哪些东西?

Normal油门0 38 55 80  100, 螺距38% 44% 50% 75% 100%(约数)对应-2~+10°,idle1油门80 80 80 80 80,螺距0-25-50-75-100对应-10~+10°

网友:
又是skya的……尾巴有些甩

楼主:
250有没有金属尾推?尾推那里有虚伪。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lz觉得skya的250怎么样?听说250国产厂的会比较差,真是这样么?

楼主:
只能说一般般,连杆最好都换掉太脆弱了,尾推和尾桨夹那一块虚位大点,旋翼头还行。原来的碳纤导轨必须要换掉,塑料或金属的都好些。

楼主:
现在把转速调高,感度70左右基本没有摆尾了。

楼主:
调试基本完成了,看看效果。尾巴的虚位都可以忽略了。

网友:
尾桨这么快就停?

楼主:
熄火后大齿轮是不转的啊,只有主轴还在转慢慢才停下来。难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