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求助

楼主(2012-03-08):
双涵道黑旋风KV4800,用一节3S
电池
给两个
电机
供电,电池能不能承受的住啊,会不会电流过大的?

网友A:
可以 容量大一点的 25C

网友B:
黑旋风涵道耗电量比较大,如果只用单个3S电池供电,建议选用持续放电能力有80A以上的电池。
3S能做到那么大的放电能力的不多,也不便宜,还不如用2个2200mah 25C的电池供电更实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艾特SU27空机,空间机身貌似有限,改装双电池会是一个大手术,而且会不会超重?两节2200电池独立供电大概能产生多大推力啊?

网友D:
两节可以有大约 1.5kg 推力

网友E:
 3S50C以上就可以了.没50C?那就4S或双3S吧,,,,小黑的电流50A,两个就是100A.放电C乘以毫安数就是了..50C*2.2A=110A.......我们一般用4S3300给SU34供电,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