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电池问题

楼主(2012-03-08):
双涵道黑旋风KV4800,用一节3S电池给两个电机供电,电池能不能承受的住啊,会不会电流过大的?

网友:
看电池容量吧,最好是4s的吧

网友:
抗不住的,上什么电池要看你的飞机性能了,我的F15可以上双2200MAH   3 电池重心好调

网友:
我飞过F22双发涵道,原来配3S 3300MA 可以飞,后来上14.8V 4S 3600MA ,飞到T插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涵道黑旋风KV4800,用一节3S电池给两个电机供电,电池能不能承受的住啊,会不会电流过大的?

双涵道推力有单涵道的两倍,所以每个涵道的动力要求应该适当降低。kV4800的黑旋风3S电池吃电流也有接近40A,两个就有75A以上,小型涵道机常用的2200mAH电池是铁定扛不住的。如果用4000mAH更大容量的电池,势必增加了整机的重量。建议还是用kV4000左右的涵道电机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0的25C电池能受得住吗?

楼主:
回复 藤椅 gzcaiqingfeng 的帖子

我的是SU27,改装成两电池分别供电可以吗?貌似机身空间有限,得动大手术,而且会不会超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4S电池一节可以同时给两个黑旋风供电吗?安培数会不会过大啊?

网友C:
电池容量大,并且电流大,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4S电池一节可以同时给两个黑旋风供电吗?安培数会不会过大啊?

黑旋风KV4800,4S下需要用60A电调,单个电流能达到5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旋风KV4800,4S下需要用60A电调,单个电流能达到50A!

基本上就是个电炉子,小小的飞机上装两个电炉,不知道是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大,并且电流大,应该可以

换装一节大容量电池大概要选多少C的?30C还是35C或者更大?

网友:
保证这电池马上为你捐躯,壮烈牺牲